用HD Tune Pro查看硬盘的健康情况,提示:Ultra DMA CRC 通讯错误,要如何解决?

楼主(2011-12-14):
重新插SATA线无效,会不会是BIOS设置有误?会不会造成数据丢失,甚至硬盘损坏?

网友:
回复 楼主:

软件问题,一般是,你换个版本就知道啦。

网友:
另:如果这个值一直增加,考虑下换跟硬盘线或者线的弯曲什么的注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软件问题,一般是,你换个版本就知道啦。

谢谢,看来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