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分立元件组成的红外遥控接收电路

楼主(2011-12-15):
如图,求高手给分析分析。呵呵。
变压器前面是硅光电池,是用的绿色磁环,其它参数已经标在原理图上了经过这个电路后它把38K的载波去掉了,然后将正常的数据信号经V6输出到单片机。

网友:
同样期待 分立器件红外解调电路分析!
想问楼主:硅光电池是用来感应红外信号的吗?他对其他光信号免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2级放大,再最后一级功率放大,弄个二极管检波,就去掉了38k载波得到了信号?有点儿不靠谱啊,

二极管好像不是用来检波的,因为还有另外一路同样的,它的二极管只是做与门用的。所以二极管前面应该就是已经解出来的信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样期待 分立器件红外解调电路分析!
想问楼主:硅光电池是用来感应红外信号的吗?他对其他光信号免感吗?
---------------------------------------------------------

硅光电池用来感应激光信号。不过应该也是38K的载波。因为红外接收也是用的硅光电池接收的。不过感觉效果不是太好,红外遥控经常不怎么灵敏。而我用一个红外一体化接收头接上去(输出接个二极管,也形成一个与门),接收非常好。用示波器看它的波形,好像会不时的有波形在V6的负极出现

网友:
三极管是做放大用吗?应该不是吧,9014带宽是多少啊,能过38K吗?我又做类似的分离器件解红外的东西(抄袭别人的电路结构)当时选运放要求好像挺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极管是做放大用吗?应该不是吧,9014带宽是多少啊,能过38k吗?我又做类似的分离器件解红外的东西(抄袭别人的电路结构)当时选运放要求好像挺高的。
具体工作原理不清楚。只是从一个产品上抄下来的图,可以肯定这个原理图对它的PCB是没错的。几十K对于9014来应该是没问题的。平常我们做的红外学习就用一个9012做驱动的。能否把你的电路也贴上来看看啊。

楼主:
有人说,前面是微分电路,去掉载波,然后最后一级反相,是符合红外接收的流程的。呵呵,明天再去问问高手看具体如何实现的

微分电路可把矩形波转换为尖脉冲波,此电路的输出波形只反映输入波形的突变部微分电路
分,即只有输入波形发生突变的瞬间才有输出。而对恒定部分则没有输出。输出的尖脉冲波形的宽度与R*C有关(即电路的时间常数),R*C越小,尖脉冲波形越尖,反之则宽。此电路的R*C必须远远少于输入波形的宽度,否则就失去了波形变换的作用,变为一般的RC耦合电路了,一般R*C少于或等于输入波形宽度的微分电路
1/10就可以了。微分电路
使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时间变化率成比例的电路。微分电路主要用于脉冲电路、模拟计算机和测量仪器中。最简单的微分电路由电容器C和电阻器R组成

网友:
激光测距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想要的波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是想要的波形吗?

引用图片

嗯。差不多的。不过应该反相才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示波器第四通道波形是反相的,被隐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示波器第四通道波形是反相的,被隐去了。

请问你这个是照我的图仿真的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经过改造后的电路的仿真结果。
【楼主位】的电路图是得不到这个结果的。

网友:
【楼主位】的电路图的仿真结果是这样的。
未解调,原样反相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位】的电路图的仿真结果是这样的。
未解调,原样反相输出。

引用图片

请问是如何改造的,能否上图看看

楼主:
哦,忘了说明,那个二极管后面并个1000pF的电容看,原电路是两路经过二极管与门再接一起的,当时画图时未画另外一路

楼主:
仿真了下,发现在38K的时候,输出一直为0,而不接入信号的时候,输出为高,符合红外接收头的状态,但如何工作的还没搞清楚,

上面的图有错

网友:
我用普通不带解调的红外接收管,收到的居然也是解调后的波形,猜想是简单的低通滤波的原因。。。。

网友:
期待JQ_Lin 上电路图

网友:
有点意思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经过这个电路后它把38k的载波去掉了,然后将正常的数据信号经v6输出到单片机。

首先说明,本人没有搞过红外发送和接收。
根据【楼主位】的电路图和楼主的描述,那图是解调的,三极管V5的集电极输出应当有解调后的波形才是。
可是看图分析,那是不可能的。

仿真一下,如【15楼】的图所示。正是因为我不相信楼主的描述,所以才做了仿真。
可见,图示电路仅仅是对接收到的38k调制信号进行放大而已,根本不具备解调功能。偌大的过渡过程在此略去不说。
看看电路的风格和数据,像是一个刚刚毕业或者没有毕业的学生的设计。

如果楼主说,这电路就是能够解调的,那我只能有两种猜测:
1.后面还有点什么东东来作解调。
2.输出信号直接送单片机,软件识别解调。

楼主在【17楼】说的,“忘了说明,那个二极管后面并个1000pF的电容看,原电路是两路经过二极管与门再接一起的,当时画图时未画另外一路”。
楼主自己分析一下,二极管V6后面再接个1000pF的电容,在V6的阳极端会输出什么?我也不必再去仿真。
楼主可不要待会儿又说,后面还有一个电阻神马的啊。那我是跟不上快变的脚步啊!

电路原型到底什么样,不完全清楚,说多了没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经过这个电路后它把38k的载波去掉了,然后将正常的数据信号经v6输出到单片机。
首先说明,本人没有搞过红外发送和接收。
根据【楼主位】的电路图和楼主的描述,那图是解调的,三极管v5的集电极输出应当有解调后的波形才是。
可是看图分析,那是不可能的。
仿真一下,如【15楼】的图所示。正是因为我不相信楼主的描述,所以才做了仿真。
可见,图示电路仅仅是对接收到的38k调制信号进行放大而已,根本不具备解调功能。偌大的过渡过程在此略去不说。
看看电路的风格和数据,像是一个刚刚毕业或者没有毕业的学生的设计。
如果楼主说,这电路就是能够解调的,那我只能有两种猜测:
1.后面还有点什么东东来作解调。......

开始是我失误了,认为后面的电容也就是一个滤除噪声用的,也没太在意,不好意思了,呵呵,这下是真的再没什么东东了,电容后就直接到单片机引脚了,看样子应该是软件处理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这下是真的再没什么东东了,电容后就直接到单片机引脚了,看样子应该是软件处理的了,

哈哈,二极管后面的电容,是接地(从二极管的阳极输出单片机)还是串接(电容的另一端接到单片机),你也没有指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呵呵,这下是真的再没什么东东了,电容后就直接到单片机引脚了,看样子应该是软件处理的了,
哈哈,二极管后面的电容,是接地(从二极管的阳极输出单片机)还是串接(电容的另一端接到单片机),你也没有指明。

后面的电容是接地了,所以才认为它只是为了消除噪声的:)

楼主:
因为我把这个电路断开,另外接了一个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头,红外头的输出接到这个二极管的正极这里,单片机能准确无误的收到,所以我才怀疑它这个把载波去掉了:)

楼主:
结帖了。刚搞了个信号发生器,一个示波器。由信号发生器接了个东东输出38K的光信号,再用示波器看这块板的输出。结果是波形都成了三角波了,还是38K,没有滤掉载波,而且经过后面的那个电容也没什么效果(也有可能是我的发射太近了,滤除干扰的效果体现不出来)。不过可以肯定是由单片机处理的了,测量有多长时间的信号来判断是0还是1。所以这个电路基本就是JQ_Lin
所说的新手设计的了。

网友(2017-03-19):
有没大神贴出来正确的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