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_册账号开始潜水学习!

楼主(2011-12-15):
注_册账号开始潜水学习!打算把每天所学的总结在这贴上。呵呵

楼主:
焊接芯片:将芯片圆点与板芯片位置的斜曲线对其,涂抹—沾松香吸锡—酒精除松香——ok

楼主:
减速电机: 步进角度=两相之间角度的一半(步进电机整步工作按A→AC→C→CB→B→BA→A……的顺序通电)

减速比 1/64  控制步进电机=控制流水灯

独立键盘检测开始要置1,它默认不是1吗?

按键松开跳出语句   while(!KEY1);

楼主:
做了双线桥电路,了解了电压表二极管测量时上面显示的数字 "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正向压降:使二极管能够导通的正向最低电压,在规定的正向电流下,二极管的正向电压降。

楼主:
了解了一下什么是PPM
PPM:一个周期内高低电位的变化来表示1或0 (即用不同时间位置的脉波)

楼主:
它会用示波器吗?懂运算放大电路吗?会画PCB吗?懂德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