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 上位机接收数据判断

楼主(2011-12-15):
大侠们 我使用CY7C78013 驱动mt9d111 摄像头,上位机上怎么判断 我接收的数据是不是一桢的开始部分?

网友:
需要自己做帧同步标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不是在固件里面处理,用中断进行同步可以不?检测摄像头的 帧开始引脚 一旦开始就触发中断,能告诉我具体一点过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不是在固件里面处理,用中断进行同步可以不?检测摄像头的 帧开始引脚 一旦开始就触发中断,能告诉我具体一点过程吗?

你需要在你上传到PC的数据包里做标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但是我的端点是自动打包传输的,怎么添加标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 但是我的端点是自动打包传输的,怎么添加标志呢?

你驱动摄像头是用的SLAVE FIFO还是GPIF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是 SLAVE FIFO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用的是 slave fifo模式

那你FIFO包的数据应该是通过摄像头的驱动程序填入的吧,这样的话可以通过驱动程序在数据包内添加一些标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摄像头 是MT9D111 通过CY单片机的IIC 初始化后 图像数据就直接传输到了fifo,我不是太明白怎么在驱动程序加入标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的摄像头 是mt9d111 通过cy单片机的iic 初始化后 图像数据就直接传输到了fifo,我不是太明白怎么在驱动程序加入标志。

图像数据怎么到FIFO的,要把这个整清楚,才好添加标志。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顶啊,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