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是怎么定位的?

楼主(2011-12-15):
手头有一套2500线的交流伺服电机,电机编码器输出是A+,A-,B+,B-,Z+,Z-,U+,U-,V+,V-,W+,W-共12路信号和电源,另外驱动器输出U、V、W三相驱动信号连接电机,不同于U+,U-,V+,V-,W+,W-,就是说两种U、V、W信号,我弄不明白,上电时没有Z信号的情况下,驱动器如何判断电机转子的位置,从而控制转子静止在当前位置上,难道U+,U-,V+,V-,W+,W-,是模拟信号?

网友:
U+,U-,V+,V-,W+,W-,就是能确定转子位置的,估计是正弦波信号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请说一说

网友:
回复不成,给你转过来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85287&bbs_id=1027
原帖中的讨论也很值得一看

网友:
+-的是一对差分信号。
A/B表示方向。Z表示零点。
带UVW的是增量编码器,+-对表明是差分数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