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椭圆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2011-12-15):
如图所示 想滤掉330M以上的频率 图中的电感及电容如何确定?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椭圆滤波器 (原文件名:未命名11.jpg)

网友:
【楼主位】 laroo
如图所示 想滤掉330M以上的频率 图中的电感及电容如何确定?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
你现在的电感与电容值是如何得到的呢?有实验结果了不?

楼主:
上面的电感电容是根据实验得到的。。。就是一个个匹配着试 不知道跟理论值有多大变化

网友:
传点参考资料:

一个有源一个无源的,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非常感谢pitolan

网友(2012-02-05):
回复 网友A:

有专门的滤波器仿真软件可以用.

或者用ADS仿真一下也可以

有兴趣联系一下rfmonidianlu@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