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监控设备一般要花费多少钱?

楼主(2011-12-15):
想给家里的店面安装几个摄像头,对这方面一点都不了解,准备在这里先咨询一下各位达人了再去买。

监控摄像头必须要配个电脑吗?都是数字的?

存储设备一般都是用什么?

安装一个大概多少钱?

一般能监控多大范围,夜晚效果怎么样?

一般会不会有处理图像,比如夜晚画面静止,突然有动静了,就报个“警”之类的?

网友:
用硬盘录像机+显示器+摄像头+硬盘就行 7x24小时工作。
硬盘录像机淘宝上8路的400元左右 4路的300元左右。储存是靠硬盘。可以设置移动报警,比如设定某一区域某个时间段有移动的物体就触发报警,带有开关量报警输出的可以接喇叭什么的。
带红外的摄像头种类多了从100多元到几千元的都有,一般店里用个300元左右的就很不错了。范围要看摄像头镜头的类型了,呵呵。视野宽的距离近,视角小的距离远。

网友:
摄像头一般是模拟信号,需要配一个带采集卡的电脑或者硬盘录像机

存硬盘

价格不好说

监控距离一般的店里面足够用,夜晚效果一般。清晰度和摄像头有关,高的清晰度还需要录像设备支持。夜视要求很高可以考虑装个红外补光灯

有运动检测,需要电脑或者录像机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硬盘录像机+显示器+摄像头+硬盘就行 7x24小时工作。
硬盘录像机淘宝上8路的400元左右 4路的300元左右。储存是靠硬盘。可以设置移动报警,比如设定某一区域某个时间段有移动的物体就触发报警,带有开关量报警输出的可以接喇叭什么的。
带红外的摄像头种类多了从100多元到几千元的都有,一般店里用个300元左右的就很不错了。范围要看摄像头镜头的类型了,呵呵。视野宽的距离近,视角小的距离远。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摄像头一般是模拟信号,需要配一个带采集卡的电脑或者硬盘录像机
存硬盘
价格不好说
监控距离一般的店里面足够用,夜晚效果一般。清晰度和摄像头有关,高的清晰度还需要录像设备支持。夜视要求很高可以考虑装个红外补光灯
有运动检测,需要电脑或者录像机支持

多谢多谢。

网友:
以效果论,直接来台百万数字高清机,整台不想用的台式电脑做主机,实际效果超D1,总费用1K以内。

网友:
上面的朋友说的不错,有哪位朋友需要光端机等光产品找我啊,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
300以内的红外摄像头,效果可想而知。

网友:
一般的摄像头没有红外补光真的扯淡。
买海康的DS-81xx系列,支持移动侦测,web管理,省心不省钱。

楼主:
淘宝上有硬盘录像机+摄像头+硬盘的套装,一千来块钱,看了10楼说的,不敢买了,那位朋友买过,效果怎么样?容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