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c3356/R25 PA电路请教。。路过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1-12-15):
下面是一个433.92MHZ的无线发射电路,该电路蓝色区域可以工作,为了达到更长的距离,加入了PA部分,就是粉色部分。用R25/2sc3356放大管作,但是对于原理和参数有点模糊,望大家赐教! 该电路参考一个成熟的模块,电感的值测不出来。
附上电路图:

网友:
不懂,帮顶,顺便问一下,这个电路发送功率能到多少?

网友:
PA  部分电源都没加,放大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帮顶,顺便问一下,这个电路发送功率能到多少?

我看了一下   可以达到:

(1)发射功率大,发射功率大于40mW;
(2)工作电压宽,1.8V-3.6V;
(3)工作频率:433 MHz;
(4)采用PLL 稳频(+-50KHZ),工作频率稳定;
(5)配合RXB8接收模块,距离可达300 米;
(6)静态功耗低,发射时电流消耗:20mA,没有数据发射时基本没有电流消耗;
(9)频率稳定度:±50 KHZ;
(10)调制速率:3KB/S;
(11)输入信号:TTL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B:
pa  部分电源都没加,放大不了。

失误   电源忘记了: 补上

楼主:
对于原理和参数有点模糊, 懂射频的兄弟能解释一下原理和参数不?

网友:
看R3及R5属甲类功放,并非三言兩语能明白,必須知道埠口阻抗,然后匹配及濾波,自己找阻抗匹配丶功放书本。
現在不如把电感的值测出来。我沒看轻你,你要自己設計可能一两年后了。
补充:用2SC3356及3.3V及60mA也沒出几瓦80mW,不如重調试原有IC的40mW全发揮出来。

网友:
PA输出需要达到多大?增益要多高?
电感参与匹配了,测不出来只能一个一个试。
如果没有多少射频经验,推荐SOT-89封装的gainblock芯片,换掉2sc3356。

网友:
哪位大侠有成熟的增益可以达到10dB的基于2SC3356的图例与分析啊
哪几个元件值决定放大的增益倍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pa输出需要达到多大?增益要多高?
电感参与匹配了,测不出来只能一个一个试。
如果没有多少射频经验,推荐sot-89封装的gainblock芯片,换掉2sc3356。

哥们   有推荐具体型号的芯片不?433.92M的

楼主:
几个参数的值出来。。

网友:
SOT-89的Gain Block的最大输出功率比较小,比如PG771,PG751这种通用的,P1db在19dbm左右,楼主右边的输出都有16dbm,3个DB的增益,实在不值得这样搞。赞同6楼的意见,弄好右边的电路,让40mW都出力。接收端再做点处理,远比加一级PA效果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sot-89的gain block的最大输出功率比较小,比如pg771,pg751这种通用的,p1db在19dbm左右,楼主右边的输出都有16dbm,3个db的增益,实在不值得这样搞。赞同6楼的意见,弄好右边的电路,让40mw都出力。接收端再做点处理,远比加一级pa效果好。

把Appcat 苹果猫高手都召来啦。想起了以前参考你的DTU程序  非常感谢。

换了一份工作,就涉及到无线。搞射频没有基础,只有一边学习一边问了。

这个原理图是抄自一个成熟的模块,市场上也比较常见。右边F113电路,也有模块在卖,比较了一下 还是带PA的效果好很多,由于加RFPA成本也没加多少,就抄带PA的板子了。在射频这一块 实在是菜菜菜鸟。慢慢学了、、  谢谢苹果猫指导。

上一份射频射频功率放大器资料

网友:
F113如果要陪PA,可以考虑PA2460-LF;
3356你选择一定要准确,国内一些封装的货,根本就不是高频,考虑换下元件看看!

网友(2016-05-07):
R25三极管 作为接受放大 不知怎么搞

网友:
之前做一个433M的遥控用了模块,12V电压带声表到15dbm。现在打算自己做前几天看了SYN115,10dbm,比以前的模块小几个db。传输距离不知道会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