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向心力和加速度导致测量误差,一个高中生都能解的物理题,争论很大

楼主(2011-12-15):
固定翼横滚、俯仰、偏航坐标系假设是:

机体右偏,横滚角增加;机体抬头,俯仰角增加;机体右摇头,偏航角增加

那么,机体以一定速度前行,并做匀速左转弯,受到向心力会导致“横滚角”测量值增加?or 减少?

机体从静止开始,以一定加速度加速前进,加速度会导致“俯仰角”的测量值增加? or 减小?

网友: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大体猜一下....

估计和用的传感器有关吧,如果是用加速度计计算角度的话,3维空间里的变速运动产生的加速度变化肯定会和机身旋转产生的加速度变化发生混淆
但是用陀螺仪的话估计就没问题了吧

菜鸟猜的,错了轻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暂不考虑陀螺仪,讨论变速运动对加速度测量值影响问题

网友:
楼主有件事情你弄错了,横滚角增加导致升力方向于重力夹角不为零导致他们的合力在水平方向不为零,正是这不为零的合力提供了向心力,导致了机体水平转向。以一定加速度前进对俯仰角的影响在于,仰角越大阻力越大升力越大(不加以控制就会失速)加速度实际上对仰角的影响并不大。
然后,陀螺仪的是根据角动量不灭的原理制成的,因此从理论上说,陀螺仪的指向与加速度无关,因此如果利用陀螺仪检测这两个数值那么楼主所说的情况不会影响测量误差(理论情况),那么讨论加速度问题,那就更好解释了,无论机体做怎样的运动,它所受的加速度一定是三轴加速度的矢量和,相对于地面来说,如果这个加速度数值上不等于1G那么机体就一定不是在做匀速直线运动。
最后,我不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打算用加速度计测量俯仰角和横滚角?这就好比用天平测力一样,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得到准确的数值,但很多情况下得到的数值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就别考虑了

网友:
LS说的不太懂。
不过支持一下,老乡。

网友:
飞机以一定的倾角左转弯时,会受到向左的向心力,加速度计测量值会发生变化:y轴测得的值变大,z轴测得的变小,所以反映到姿态上:飞控会以为倾斜角变大了。
所以用加速度计来做姿态修正时要剔除有害加速度带来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飞机以一定的倾角左转弯时,会受到向左的向心力,加速度计测量值会发生变化:y轴测得的值变大,z轴测得的变小,所以反映到姿态上:飞控会以为倾斜角变大了。
所以用加速度计来做姿态修正时要剔除有害加速度带来的影响。

对的,有害加速度必须要估算剔除,3楼说不影响倾角测量是不可能的

实测用加速度侧倾角的时候,手伸直、水平拿着飞控身体左转,飞控会测出一个左倾斜的附加值,给一个右倾舵量(这就是向心力的原因了)

水平加速运动,飞控会测出一个抬头的值(给一个低头舵量)

可以用智能手机上,用测倾角的软件试试,它就是加速度测倾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