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后没有运转,首先要检查什么?

楼主(2011-12-15):
单片机上电后没有运转,首先要检查什么?请各位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
最小系统工作没?
电源引脚,晶振,31脚的六分频
没问题的话看看I/O口。
我也是菜鸟,嘿嘿

网友:
电源和晶振,还有复位电路,看看是不是电源和地没弄好,,要直接量单片机的引脚,,,都对,就要下软件是一下了

网友:
先保证元件都是良品,然后保证没有连接错,接下来就是电源、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你单片机内事先有程序的话,那就要检查关键引脚处的电压是否正常,只要你善于用万用表,一般问题都能很容易检查出来的!

网友:
首先要做到当然是先把电源断了!看看电源接线再说。

网友:
电源,晶振,复位

网友:
电源 晶振 复位电路 我前段时间做了个复位电路拉偏了,导致最小系统没法工作,可以先用程序点LED实时确保小系统起来了。

网友(2012-02-26):
这是道经典的应聘笔试试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