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试我一个逆变板,出来的波形好奇怪,求解,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

楼主(2011-12-15):
逆变板是DC12v转DC220v的

我没有12v的蓄电池,用了3颗18650串联,大概12.5v的样子。

示波器探头直接接在220v输出的位置

网友:
你没加储能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波形不都是一条线这种,但是我这个波形像是有两个波上下重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示波器原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调节扫描触发电平,用NORMAL方式

楼主:
这样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形状应当合理

网友:
触发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触发问题

厄,比如呢

网友(2012-03-10):
回复 网友D:
楼主旁边的电池干嘛用的?

先自打PP,再看楼主位

网友:
加个负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