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D里卡生成BIN文件,求指导!!!

楼主(2011-12-15):
各位高手,我想把从FLASH里面读到的东西生成一个文件放在SD卡里面,如果直接通过程序给生成的文件起个名字是可以实现的,
现在我通过触摸屏进行重命名,在屏上做了六个List显示26个字母等,
目前的问题是:
            如果我只选择了六个List里面的三个,那结果就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在每一个List里面都选择一个字母来重命名结果就不能生成文件了,
        这是为什么呢?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我生成文件之后再想通过屏幕进行别的操作就会弹出hard fault的错误!请高手指点指点啊!谢谢了!
psr: 0x21000000
pc: 0x0800031e
lr: 0x0801e6cf
r12: 0x00000000
r03: 0x00000010
r02: 0x00000000
r01: 0x000003fe
r00: 0x00000001
hard fault on thread: wb
thread  pri  status      sp     stack size max used   left tick  error
-------- ---- ------- ---------- ---------- ---------- ---------- ---
wb       0x19 ready   0x00000160 0x00000800 0x000004b0 0x00000008 000
rtgui    0x0f suspend 0x000000e8 0x00000400 0x00000338 0x00000003 000
key      0x1e suspend 0x00000090 0x00000180 0x00000090 0x00000005 000
tidle    0x1f ready   0x00000040 0x00000100 0x00000058 0x00000003 000
tshell   0x14 suspend 0x00000088 0x00000800 0x00000098 0x00000009 000
led      0x14 suspend 0x00000078 0x00000200 0x00000078 0x00000005 000
      问题补充:经过查找发现,出现上面的hard fault可能是因为我定义的Tx_Buffer太大了导致内存越界,
                Tx_Buffer我定义成4096Byte就会出现错误,但是如果把这个Buffer改小的话写Flash的速度
                又会降低,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高flash烧写速度的办法啊?

网友:
LZ也在做这个啊 请问你个问题啊
我想把程序中一个数组的数据存入SD卡中新建的BIN文件 如何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新建文件之后把那些数据存进新建的文件就好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类似于写SD卡的操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新建之后,直接用f_write?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出现乱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样写的:
write(fd,Rx1_Buffer,size);                //写SD卡

网友:
出现乱码很正常呀,BIN格式打开本身就是乱码,需要按照字节读取,你尝试利用FS读取你的文件,看看是不是能够把原来的数据读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