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1N-40MR的电源灯亮,RUN灯不亮的故障原因.

楼主(2011-12-15):
在网上收了个原来显示ERROR灯亮的坏FX1N-40MR的三菱原厂PLC,拿回来后经检查ERROR亮红灯是因为电源部分的输出的CPU停机信号为高电平导致,顺着这个找回去是由于TR1基极电压有1.2V(此为理论计算值,因为TR1导通后压降为0.7)导致的.后来测R16,17,18阻值都正常,测Z1两端电压为12V.再查这个稳压管的手册,有点不懂.为什么会有4种级别的参数.难道我这个RD12M是12.3V的那种管子,现在实测12V,只能说明它的稳压参数发生了变化,找不到RD12M的管子,就更改R18为400ohm后再开机PLC的ERROR指示灯不亮了,但现在的问题RUN灯又不亮了.拨了起动开关也没用,用线短接输入任一点对COM端,输入指示灯也不亮,请问各位高手不管PLC里有没有程序,当输入短接后输入的指示灯应该是亮还是不亮?还有电源指示灯是亮的.

注:
各路输出电源都正常,24V是很准的,5V实际输出5.12V左右.
由于暂时还没有编程线,所以还没有连电脑通信.只能从硬件角度对判断.
由于在公司内发贴,所以图片(主要是RD12M的数据手册和FX1N的电源电路图)上传不了,晚上回家再补上,先给个电源电路链接

FX1N电源电路 (原文件名:power.JPG)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33778&page=2/2#l1453380

RD12M手册

RD12M手册 (原文件名:RD12M.JPG)
http://www.21icsearch.com/pdfdetil_8D422046F93261E5.html
请各位多多指教,本人对PLC不是很了解,只是学过一点基本应用.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我碰过程序有问题,ERROR灯亮的。
假如你的只是内部程序有问题,ERROR灯亮了,你强制把灯搞灭了没什么意义,灯只是指示作用,内部还是停机的,你开开关照样没用。

建议先复原,写个ok的程序进去看看,搞不好就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有人回复了,谢谢你的回复,我这个之前ERROR灯亮是硬件问题导致的,我把这个硬件问题解决了,现在只是我将输入任一点对COM短接后输入指示灯不亮,但我实测光耦都工作正常的,就是指示灯不亮,这情况真的是很奇怪.输入点对COM地都有24V电压.搞不懂是CPU板硬件有问题还是PLC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plc的指示灯电路不知道怎么接的,是直接跟光耦并联,还是由内部的控制电路控制的。按你的实验,应该是内部控制的。
我用三菱的plc,印象中无论出什么错,输入口的光耦只要通电,那个灯就会亮。
你还是先弄个数据线看看,程序是否下载的进去。按你的描述,我怀疑程序会下不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plc的指示灯电路不知道怎么接的,是直接跟光耦并联,还是由内部的控制电路控制的。按你的实验,应该是内部控制的。
我用三菱的plc,印象中无论出什么错,输入口的光耦只要通电,那个灯就会亮。
你还是先弄个数据线看看,程序是否下载的进去。按你的描述,我怀疑程序会下不进去

我已经买了下载线了,还没收到.我拆开看了内部的输入输出都是由CG46842-107的芯片来控制的,只是有个总线与CPU板相连,输入输出的LED都是由CPU板上的芯片控制的,所以如果FX1N的输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输入光耦动作相应指示灯就会亮的话,那我这个很有可能就是CPU坏了.但是那个ERROR指示灯又还能指示,哎,只有等拿到下载线后才知道了.

楼主:
经用下载线通信测试应该是CPU板坏了.显示无法连接.

网友(2012-03-10):
楼主硬件基础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2-04-24):
以前我的Fx1s10MT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索性把CPU板和信号板屏蔽掉,把PLC当成一个24V电源用了!

网友(2012-06-10):
你查的是掉电检测部份,的确掉电检测部分出问题也是这个故障情况,两个方法解决,1是换元件,电源部份的两个管子可用2SC2412K ,12M是12V稳压管,大多数换了就搞定,还有一种方法是,把这个掉电检测的线断开,在CPU板上找到这个线,在这个线和地之间并一个510-1K之间的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