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项目电源设计请教

楼主(2011-12-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A---------) | (----------9v1
         (  |  )
          ) | (
         (  |  )
N---------) | (----------gnd

B---------) | (----------9v2
         (  |  )
          ) | (
         (  |  )
N---------) | (----------gnd

C---------) | (----------9v3
         (  |  )
          ) | (
         (  |  )
N---------) | (----------gnd

3个9v再桥式整流并到一起

网友:
A---------|>----------|
B---------|>----------|-------开关电源--|
C---------|>----------|                 |
N---------------------------------------|

不用那么多变压器,这样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是并到一起,然后桥式整流,这样只要有1相有电,就会有9v输出。谢谢!我们论坛太好了,在别的论坛我发了一个周都没有回复的,呵呵,再次感谢!

我觉得应该先桥式整流在并到一起,否则,当一路停电的时候,变压器会消耗另外两路的电流然后会从另一端输出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案最简洁了,能否详细一些呢?例如a,b,c三相经过什么样的处理以后可以连到开关电源上?谢谢!

同样想知道

网友:
啥都不用处理了,直接用现成的开关电源,大部分都可以直接用,如果不行,把正负两根线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整套智能电表的成熟方案
LS 是否有兴趣?
按照LZ的发帖来看,水平不够,从零开发估计风险很大,牵涉到付费的产品可不是随便玩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luqiguang1987@163.com   qq1270300353
我也在做,第二版了还有一点小问题,希望可以参考下

网友(2012-01-19):
回复 楼主:

感觉楼主你是在从0开始做开发。
我这儿有整套的单相电表和智能电表的成熟方案,智能电表基于8025IC开发,感兴趣可以加我QQ索取详细资料:451806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