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 MDK开发TQ2440裸机程序入门教程(有图有程序)(word文档在1楼)

楼主(2011-12-15):
开发板也差不多买了半年了, 以前照着教程用的是软件是ADS,在win7下老是崩溃, 后来才知道ADS早就不提供支持了, ADS的公司怎样怎样了...(此处省略300..)
然后我就捣鼓着怎么转到KEIL上来, 具体的例程代码我不会移植, 不过裸机开发是没什么问题的了, 在网上也找了些教程, 因为我比较菜, 然后教程又不是针对TQ2440的, 也有针对TQ2440的, 内容不全, 前段时间一直看不懂, 无奈, 捣鼓了好长时间, 终于明白了, 然后就想写一份文档, 造福一下和我一样用TQ2440的后人~
先上传示例工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04996U2860Q.zip(文件大小:74K) (原文件名:JLINKDemo.zip)

主要内容有:
1 准备工作
2.JLINK SDRAM调试
3.JLINK 烧写NOR Flash
4.生成下载到NAND的bin文件(这个不需要JLINK)

一. 准备工作:

1. JLINK驱动(如果只是打算生成下载到nand的bin文件的话就不用看这个了)

1). 首先安装驱动

2). 阅读此目录下的readme文档, 用Flash.csv   支持更多Nor Flash的配置文件替换C:\Program Files\SEGGER\JLinkARM_V408e\ETC\JFlash目录下的同名文件(假设您是把这个软件安装到C盘的)

对JLINK不熟可以参考TQ2440的使用手册第四章, TQ2440烧写说明, 4.1.3 使用Jlink-Flasher烧写

2. 创建工程和编写代码

选择CPU, 然后点OK

复制启动代码到我的工程文件里, 选是,

然后工程就建好了

启动代码就在S3C2440.s里面, 在Keil里面是可以可视化自由配置的, 打开S3C2440.s你会看到很多的汇编代码, 呵呵, 我也不喜欢汇编. 然后点下面的配置向导
先都打个勾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样配置好不好,

对了, LED对应的IO口要设置为输出

建个main.c文件, 写你的工程代码咯~这里就以闪烁灯为例啦
新建文件, 其实不太想说这个了, 考虑到可能还真有人没用过Keil的...
点保存, 文件名为main.c

好了, 开始写代码了, 噢, 还要先把main.c文件添加到项目里来咧

(原文件名:1.png) 选择main.c, 鼠标单击Add
(原文件名:1.png)  工程目录里就有这个东东了
下面是代码:
注意到我在第一句打了个断点, 呵呵, 无奈, 之前调试的时候上系统启动后自动在main函数入口停下来的指令不管用, 所以就手动加了个断点了,然后就可以保存文件啦

设置工程:
这一项玩过51的就再熟不过了
这个设置不重要, 习惯而已
准备完啦, 继续~

二. JLINK在SDRAM中调试TQ2440

用SDRAM调试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可以有效的减少Flash的擦写, 方便又快捷, 呵呵, 不啰嗦了, 直接进入正题~
在SDRAM里面调试的时候是这样设置的, 主要是ROM1和RAM1的起始地址

对了, 还要复制一个初始化文件,  文件在Keil的安装目录里找, 我这里是D:\Program Files\Keil\ARM\Boards\Samsung\S3C2440\RTX_Blinky\Ext_RAM.ini
直接复制到你的工程目录下, 然后还要做一点修改, 如果不修改, 就调试不了,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工程输出的.axf文件(我也不清楚是用来干啥的)在工程目录下的Output文件夹里, 所以可以用编辑工具(记事本就行了)打开来这样修改:

然后添加这个文件,
呃, 突然发现少做了一件事...这样就OK了, 设置utilities这里添加了烧写算法的, 其实在烧NOR Flash那里我才需要这个, 这个算法是不能擦除的, 但是这里我找不到合适的算法, 就用这个相近的了, 要擦除的话就用JFlash

现在可以按F7编译了, 然后用你的JLINK连接好TQ2440开发板和你的电脑, TQ2440要先上电哦~最后在KEIL里面点调试就行了~

然后你就可以单步调试什么的了, 主要是由这里控制的, 我就不多说了, 自己捣鼓捣鼓去吧~

三. 烧写NOR Flash

烧写NOR Flash时要这样配置:

然后是这个, 再啰嗦一下, 设置utilities, 这里添加了烧写算法的, 这个算法是只能用来编程不能擦除的, 但是这里我找不到合适的算法, 就用这个相近的了, 要擦除的话就用JFlash

按F7编译, 然后打开JFlash, JFlash的设置参考TQ2440的用户手册哈,然后

擦除...
回到MDK, LOAD, 就可以看到下载成功了

四. 生成下载到NAND的bin文件

首先, TQ2440开发板出厂的时候是有烧有BootLoader的, 我也不懂BootLoader的原理, 所以直接用那个就行了. 如果刚刚烧过NOR Flash, 那么BootLoader就没了, 要重新烧进去了, 这个可以参考TQ2440的使用手册第四章, TQ2440烧写说明, 4.1.3 使用Jlink-Flasher烧写

然后这个是设置
接着, 让keil在生成后运行生成bin文件的用户程序,

然后编译就可以生成需要的bin文件了, 就在你的工程目录下, 下载的方式和TQ2440裸奔教程那里一开始说的是一样的, 用secureCRT和DNW, 我就不多说啦 ^_^

楼主:
咦, 重启电脑以后又能复制图片了~

这个是文档~

网友:
顶你,我有二块QQ2440开发板了,可是还是不知道怎么玩这个东西。。

楼主:
顺便上传参考的几个资料, 其实都大同小异
注意第一个不是txt格式的, 是docx格式的, 所以下载下来要自己改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一起加油~
其实我也还算是新手, 最近一直在忙着弄51呢,
在搞51上的代码库, 做好了就转到ARM上来, 现在也完成的差不多了, 呵呵, 有些通用的代码还可以直接移植到ARM上来~简化了不少工作

楼主:
另外这个帖子也有提供资料,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61280&bbs_page_no=1&bbs_id=1032
那位楼主说还可以直接下载到NAND的, 因为我菜, 所以看了他的说明也不会用...有时间再研究研究...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共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我也是在弄51的扩展系统,51(BOOT和硬件驱动代码)+32KRAM(即是内存空间也是外扩代码空间)+12864LCD,好象和ARM2440有点相似哦。可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好象是12864LCD在使能E为低的情况下(LCD关闭?),还再工作,还会对数据总线造成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不是在做外设驱动, 我做的代码库主要是针对芯片内部功能的,
目标是封装大部分的寄存器操作, 这样用起来会觉得很自然, 而且很多寄存器操作会简化成复制粘贴的工作
还有在做的是协同式的操作系统, 已经写好了, 只是在完善
另外还有个FAT文件系统, 是前段时间做51单片机的MP3的时候不知道有的抄才自己写的代码, 也还在完善

12864在网上有很多源码, 所以搞不定可以对着源码看看差别在哪里, 说不定就找出问题了
我没玩过12864, 帮不了你了

楼主:
说明一下, 因为我不会移植TQ2440的测试程序
所以建议不要把程序烧到NAND flash下, 因为NAND FLASH是没有运行程序的能力的, 如果你不会写NAND下的启动代码, 程序最大只能有4K(如果从NAND启动, 上电后CPU自动把NAND里的前4K内容复制到内部的存储器里执行)
但是TQ2440的测试程序可以移植到MDK并烧到NOR里面(需要用JLINK或JTAG烧程序的),
如果纯粹是自己写的裸机程序的话, NOR的容量(2M)已经完全够你用的了, 写个上十K的程序都可以把你累死...

怎样移植到MDK并烧到NOR我就不写了(期末复习,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个帖子里有示例程序, 也有参考资料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02644&bbs_id=9999

网友:
刚开始学ARM 受教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0653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Pony279&bbs_id=9999

移植测试程序的内容已经写好了...

网友:
多谢了,现在正在研究244O。

网友:
正在学习这个,谢谢

楼主:
再来啰嗦一下:
    注意: 不建议用这个教程的方法去生成下载到NAND flash的bin文件(因为这里程序最大只可以有4K, 原因请参考教程2), 照着教程操作一次熟悉一下就好,
如果要生成下载到nand flash的bin 文件并移植TQ2440配套的测试程序, 请参考教程2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06535&bbs_id=9999 (详细内容已贴到3楼)

网友(2012-02-02):
调试过了
就是.bin没运行
谢谢楼主哈!

网友(2012-04-08):
我用的TQ2440,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来啰嗦一下:
    注意: 不建议用这个教程的方法去生成下载到NAND flash的bin文件(因为这里程序最大只可以 ...

麻烦问一下LZ 这个移植对TQ2440的版本有要求吗?

我买的版本比较早 大概是09年的

网友:
09的还早啊,我这里还有更早的呢?

网友(2012-05-09):
好东西,Mark一下,以后有空再来看

网友:
老论坛的资料还是下不了啊,阿莫还不解决啊,以后和楼主混了

网友(2012-09-17):
留作学习用,顺便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在Linux gcc下裸跑的教程?

网友C:
楼主你好,你写的很详细。不过我用的时候发现几个问题:
1、还要复制一个初始化文件,  文件在Keil的安装目录里找, 我这里是D:\Program Files\Keil\ARM\Boards\Samsung\S3C2440\RTX_Blinky\Ext_RAM.ini
    我没找到这个文件。我的MDK文件夹下D:\Program Files\Keil\ARM\Boards\Samsung\没有后面的东西了;
2、我下载了你的工程,仿真的时候提示“***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53000008 : no 'write' permission”;
3、将程序下载进Nor flash或Nand flash中,在Target Option-->Target-->Read/Only Memory area 中,Start起始地址中,一个是0x00000000,一个是0x0
    这不是一样吗?也就是说着两种下载方式地址的设置都一样吗?

我是一个新手,用ADS觉得很不方便,就改为MDK,但是有很多不懂。比如:nor flash 和nand flash.为什么板子要用这两种flash?ARM9内部有RAM和ROM吗?SDRAM又是怎么一回事?
希望楼主可以帮我解答

网友(2013-01-03):
正在学习stm32,偶然看到实验室有很多友善的ARM9,心动啊,先记下来,希望以后用的着。楼主辛苦~~~

网友:
好東東,標記一下!

网友:
看贴回贴 是美徳.ADS虽然不更新了,但是以前很多人都是用的ADS,网上许多 程序都是ADS编写的.所以纠结是用MDK还是用ADS

网友:
非常好,非常好,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3-02-04):
真不错,写 的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这个帖子也有提供资料,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61280&bbs_page_no=1&bbs_ ...

这个帖子不存在了!你有下载到nad中资料吗  如果有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3-04-13):
初学者,学习了  顶起

网友:
mark 以后看会有用的

网友(2013-07-29):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写的很详细。不过我用的时候发现几个问题:
1、还要复制一个初始化文件,  文件在Keil的安装目 ...

同遇到这个问题

X:\XXXX\Keil\ARM\Boards\Samsung\S3C2440\RTX_Blinky\Ext_RAM.ini
目前使用4.70A 版本中Samsuung 文件夹下没有S3C2440 这个文件夹了
只在S3FM02G_MBD 文件夹下找到了RTX_Blinky 文件夹 其中也只有个Dbg_RAM.ini 没见到有Ext_RAM.ini

哪位朋友 有的给传一个
先谢谢了

网友:
研究这东西好几天了,先顶下,再慢慢研究

网友(2013-09-15):
顶,这个给力

网友:
我的 nor flash里有bootloader 在nandflash里有linux系统,
如果我在sdram里调试2440裸机程序,是不是就不会影响到两块flash里的程序啊?

网友(2013-10-20):
请问楼主,我用MDK生成的bin文件能在SDRAM中运行,但下载到NANDFLASH就运行不了,应该怎么解决,求帮忙啊!

网友:
照着做,jlink调试不行

网友:
这么老的帖子怎么被顶上来的……

网友:
好贴必须顶啊,以后能用上。谢谢啊,大公无私的楼主。

网友(2013-12-24):
谢谢!!!!!!!!!!!!!!!
我也是新手,新新。。。手!

网友:
谢谢LZ无私奉献。。。

网友:
这个必须得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