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个WD500G的硬盘,冬天开机需要预热电脑。。。夏天开机正常,弱弱的问下,这正常么???

楼主(2011-12-15):
在武汉,开始以为是硬盘坏的,时候长了发现冬天要等硬盘温度升到10几度才能流畅,否则硬盘灯一直亮,xp无响应。。。。。。

网友:
有点类似我的主板,天气冷IDE控制器需要预热,否则IDE设备不能用,我估计是电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类似我的主板,天气冷ide控制器需要预热,否则ide设备不能用,我估计是电容问题

是不是电脑要坏了啊??那悲剧了啊。。。

网友:
武汉现在温度不会很低吧,如果这样的话肯定是不正常的,先查电容,确定电源没问题

网友:
呀呀呀,这个貌似跟我的一样啊。我本本特别冷的天第一次开机会找不到硬盘,要反复重启3,4次才能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
肯定不正常,这个基本是废话,但是原因不知道,嘿嘿

网友(2012-01-14):
回复 楼主:

我的也会那样!不过我的不是什么硬盘什么问题,是电池问题,早上起了怎么也开不了机!市电插上3,5分钟便好了!后来我干脆把电池取下插市电直接开价很正常!然后在把电池插上就好了!

网友:
8成是电源问题。。。楼主用的什么电源。选个好电源还是必要的。。。不要去碰什么航嘉,,长城之类的。。

网友:
主板(上面的电容)或电源的问题,与硬盘无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