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修改的 eagle.def 与 cam 文件

楼主(2011-12-15):
大致上完成了基本的修改,CAM 文件请根据网站要求对Gerber文件的扩展名自行修改。

修改基本是参照EAGLE现有的文件完成的,参考了EAGLE加拿大论坛上Richard的一些回帖解释。
实际上是添加了两个设备,一个是GERBER-274X用的GERBER_RS274X_METRIC_43,一个是EXCELLON用的EXCELLON_METRIC_33。但根据源文件的做法,还是对GERBER部分添加了3个段。然后对CAM文件中所使用的设备做了修改。

eagle.def 添加的部分:

[GERBER_METRIC_43]

Type     = PhotoPlotter
Long     = "Gerber photoplotter"
Init     = "G01*\nX000000Y000000D02*\n"
Reset    = "X000000Y000000D02*\nM02*\n"
ResX     = 25400
ResY     = 25400
;Wheel    = ""
Move     = "X%0.6dY%0.6dD02*\n"    ; (x, y)
Draw     = "X%0.6dY%0.6dD01*\n"    ; (x, y)
Flash    = "X%0.6dY%0.6dD03*\n"    ; (x, y)
Aperture = "%s*\n"               ; (Aperture code)
Units    = MM
Info     = "Plotfile Info:\n"\
           "\n"\
           " Coordinate Format : 4.3\n"\
           " Coordinate Units  : mm\n"\
           " Data Mode         : Absolute\n"\
           " Zero Suppression  : None\n"\
           " End Of Block      : *\n"\
           "\n"

[GERBERAUTO_METRIC_43]

@GERBER_METRIC_43
Long          = "Gerber photoplotter with automatic aperture wheel generation"
Wheel         = "" ; avoids message!
AutoAperture  = "D%d" ; (Aperture number)
FirstAperture = 10
Units         = MM
;MaxApertureSize = 0.2 ; Inch

[GERBER_RS274X_METRIC_43]

@GERBERAUTO_METRIC_43
Long          = "Gerber RS-274-X photoplotter, coordinate format 4.3 metric"
Units         = MM
Init          = "G75*\n"           \ allow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ordinates
                "G71*\n"           \ units are Inch (G71 for metric)
                "%%OFA0B0*%%\n"    \ horizonal and vertical OFfset is 0
                "%%FSLAX43Y43*%%\n"\ Format Statement is Absolute (I for incremental) 4.3
                "%%IPPOS*%%\n"     \ Image Polarity is POSitive (NEG for negative)
                "%%LPD*%%\n"       \ Layer Polarity Dark (C for clear on negative planes)
                "%%AMOC8*\n5,1,8,0,0,1.08239X$1,22.5*\n"\ Octagons are emulated with a circle (using 8 vertices)
                "%%\n"            ; and therefore the diameter must be enlarged with '1 / cos(pi / 8)'
Reset         = "M02*\n"
Circle        = "%%AD%sC,%6.4f*%%\n"        ; (code, diameter)
Rectangle     = "%%AD%sR,%6.4fX%6.4f*%%\n"  ; (code, dx, dy)
Oval          = "%%AD%sO,%6.4fX%6.4f*%%\n"  ; (code, dx, dy)
; According to the RS-274-X specs there is an aperture macro
; primitive that allows us to specify an octagon (i.e. a polygon with
; 8 vertices). As some Gerber viewers seem to have problems with that,
; we would have to use a round shape for that.
; If your Gerber processor cannot handle the polygon primitive you may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and comment out the line after it:
;Octagon       = "%%AD%sC,%6.4f*%%\n"   ; (code, diameter) (looks like there is no octagon, so we take a circle)
Octagon       = "%%AD%sOC8,%6.4f*%%\n" ; (code, diameter)
Annulus       = "%%AMAN%s*\n1,1,%6.4f,0,0*\n1,0,%6.4f,0,0*\n"\
                "%%\n"\
                "%%AD%sAN%s*%%\n" ; (code, diameter, inner diameter, code, code)
Thermal       = "%%AMTH%sX*\n1,1,%6.4f,0,0*\n1,0,%6.4f,0,0*\n"\
                "21,0,%6.4f,%6.4f,0,0,45*\n21,0,%6.4f,%6.4f,0,0,135*\n"\
                "%%\n"\
                "%%AD%sTH%sX*%%\n"; (code, diameter, inner diameter, diameter + 2mil, gap, diameter + 2mil, gap, code, code)
AreaBegin     = "G36*\n"
AreaEnd       = "G37*\n"

[EXCELLON_METRIC_33]

Type     = DrillStation
Long     = "Excellon drill station"
Init     = "%%\nM48\nM71, LZ\n"
Reset    = "M30\n"
ResX     = 25400
ResY     = 25400
;Rack     = ""
DrillSize  = "%sC%0.3f\n"        ; (Tool code, tool size)
AutoDrill  = "T%02d"             ; (Tool number)
FirstDrill = 1
BeginData  = "%%\n"
Units    = MM
Select   = "%s\n"                ; (Drill code)
Drill    = "X%1.0fY%1.0f\n"      ; (x, y)
Info     = "Drill File Info:\n"\
           "\n"\
           " Data Mode         : Absolute\n"\
           " Units             : 1/100 mm\n"\
           "\n"

使用:
    用压缩包里的 eagle.def 文件覆盖 EAGLE安装目录下bin子目录下的 eagle.def 文件(覆盖前请先做好备份);
    gerb274x_dc.cam 文件依自己的习惯放吧,这是双层板用的CAM处理器文件,内含一个机械层,所使用的设备都用添加的设备做了替换。

剩下的,输出gerber与钻孔文件之后,对钻孔文件的孔径修改下就OK了。
比如下面这段:
%
M48
M72
T01C0.500
T02C0.599
T03C0.800
T04C0.813
T05C1.001
T06C1.016
T07C1.199
T08C1.300
T09C1.400
T10C1.422
T11C1.501
T12C1.676
T13C3.200
T14C3.302
T15C3.810
%
这部分手动改就可以,虽然说很多都可以在画图的时候完成,但毕竟很多现成的元件封装的孔径不符合要求。
其中的C之后的数值就是孔径,按网站的要求改吧,例如:
%
M48
M72
T01C0.500
T02C0.600
T03C0.800
T04C0.800
T05C1.000
T06C1.000
T07C1.200
T08C1.300
T09C1.400
T10C1.450
T11C1.500
T12C1.700
T13C3.200
T14C3.300
T15C3.800
%

另,使用viewmate所有的导入动作都可以用F4(guess)完成,对于gerber文件,直接选择并确定即可;对于钻孔文件,还需要调整小数点位置,如图:

虽然格式为4.3,但viewmate 中是调不出来的,而且忽略了前导零.....

再次感谢 bigfatfish,不然俺还在走弯路。。。

楼主:
希望大家验证下,可能还存在些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希望大家验证下,可能还存在些问题~~

偶比较关心的是 6.0的破_解还木有出么?~

网友:
比起我的偷懒办法,花生的显然更加完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希望大家验证下,可能还存在些问题~~
偶比较关心的是 6.0的破_解还木有出么?~

还没,bunion 回帖说正在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希望大家验证下,可能还存在些问题~~
偶比较关心的是 6.0的破_解还木有出么?~
还没,bunion 回帖说正在弄...

接着等。。。

楼主:
引用图片【楼主位】huayuliang  花生

EAGLE 6.0 已经修正了这个错误,可以显示4.3了,不过对俺来说是一回事。。

网友:
是不是用V6就不用修改上面那个包了

网友:
发现用在6.0上机械层的尺寸标注位置偏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样要修改的。

回复 网友D:
发现用在6.0上机械层的尺寸标注位置偏移了

这个还没空去看啥原因。。。

你试试用未修改的看看是否偏移。

网友:
如果用原来的eagle.def尺寸标注是不导出的。

网友(2012-01-30):
请问花生,这个是为论坛里的 阿莫拼版规范 准备的吗?

怎么按照我的理解,gerber不是要求按英制 2:5 出,设备是不是应该用 GERBER_RS274X_25?
钻孔不是应该为 公制 4:3 的吗?

GTL和GBL层,导出时是不是不应该要 20层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是为阿莫的PCB打样准备的。

其实小张至今也没给出这方面的说明(至少我没看到),只是给了个演示,所以俺干脆统一了下,全部使用公制4:3格式。

关于第20层 Dimension,EAGLE官方的CAM文件只是在GTL选中了。但从某个厂家的建议上看,应该是所有gerber都要输出第20层,这样有利于对齐、检出错误。

这里的十个规则,
http://www.eurocircuits.com/index.php/technology-guidelines/pcb-layout-data/116-ten-rules-to-provide-perfect-data-for-pcb-production

第4条,要求 Gerber 和 Excellon 文件要使用相同的单位。
Rule number 4
Use the same units (mm or inch) in your Gerber & Excellon output files as in your CAD PCB design software.
This will eliminate conversion or rounding errors.

第10条,要求所有层都有板框(当然是指Gerber)。
Rule number 10
Make sure that you include the board outline on all layers. This will enable us to properly align all layers in case
of an offset problem. Also include the board outline in a separate Gerber mechanical plan.

顺便说下,这是一家PCB厂商的网站,很不错,内容很丰富,非常值得浏览。
比如上面的地址中的下一页链接,给出了如何对文件命名:
http://www.eurocircuits.com/index.php/technology-guidelines/pcb-layout-data/115-file-naming-suggestions

上一页:
http://www.eurocircuits.com/index.php/technology-guidelines/pcb-layout-data/117-cadsoft-eagle-brd-to-gerber-conversion-guidelines

慢慢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用原来的eagle.def尺寸标注是不导出的。

汗,帖子好久没看了。发现俺的一个大毛病,发了贴之后,经常就不管不看了。

俺在看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深入学习一下。

网友(2012-07-10):
这是我用花生给的文件和SPAKFUN的文件改的(其实我只是把花生给的文件中的[EXCELLON_METRIC_33]这一节复制到了6.2原有的DEF文件中,然后把SPAKFUN的CAM文件修改了符合成阿莫这边规范而己),按阿莫这里 要求GERBER出英制,钻孔文件出公制。出来的钻孔应该手工修改做补偿和取整。
EAGLE版本是6.2。
刚才给了小张GERBER,他那这打开没有问题。
但具体等板子到手后看情况。

网友F:
楼上的,做的怎么样了,有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做的怎么样了,有问题么

嗯,我的板子今天到了,没任何问题(当然,丝印不怎么样,阿莫这里的丝印一直如此,也不算问题的)。
这几天我出个教程。

网友(2012-09-30):
期待YaoHui的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