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数据接收问题

楼主(2011-12-16):
我的GPS模块接收的时间信息不对是什么原因啊,每次小时部分都为00;

网友:
总碰到这种问题,你们先看看串口数据对不对再来好吗,自己解析的问题别老说模块接收不对。

网友:
我也觉得你根本就没有收到星,时间显示当然是00了

网友:
没收到星啊。。。纠结ing

网友(2012-01-30):
回复 楼主:

看看串口输出的卫星数,一般有3颗星以上就可以准确输出时间信息。没有的话可以先检查天线位置,是否被阻挡最好到开阔地先接收试试。第二看天线是否是好的,天线一般都是有源(天线插孔用表测量是有电压的),一定要接触好且天线是好的,可以在别的机子上,试试天线是否正常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你好 我想请教一个小问题 呵呵 就是接收高度的时候不是有负的吗 单片机要怎么处理好正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