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清洁电脑主板,似乎WD-40不能够用?

楼主(2011-12-16):
电脑使用环境比较差,(食堂),主板上半年就满是油污、灰尘了。

前2天再亚马逊上买回3瓶WD-40,但是查找半天不得要领,上面似乎没有写可以用于电路板清洁。

请教各位高手,一般都使用啥子办法处理主板上的集尘?

(放洗衣机搅,然后太阳晒的办法可以免,容易坏)

网友:
洗洁精 + 牙刷。
WD-40不适用于清洁电路板,喷完了还是得用碱性清洗剂才能洗干净。

楼主:
多谢LS

市面上没有像WD-40这样带自喷的吗,用起来很方便啊。

网友:
考虑无水酒精(可以去买分析纯的乙醇)
有条件的上超声波清洗器
没条件的就泡一会儿
然后用毛刷轻轻刷

其实是有专用于电路板清洗的喷剂的

只是似乎不常见

网友:
带喷的有啊。电子市场不是有卖么?不过也是几十元一瓶子

网友:
用空气压缩机吹

楼主:
空气压缩机有水分,并且对灰尘很有小,但对油污就无能为力了。
我办公室的电脑就是用压缩机吹的(木工气泵)

但食堂的主板上沾满油污+灰尘=软水泥。。。呵呵

在淘宝网上找了下,从几块到几十块。。。无所适从啊

网友:
还是那句:洗洁精 + 牙刷。洗完用空压机把BGA底下和插座里面的水吹干净,电吹风再吹个5分钟就可以装上用了。

网友:
我一般自来水直接冲洗  洗完了放太阳下晒两天就好了

网友:
无水乙醇或四氯化碳,洗完后干得快。用医用注射器带细针冲洗。

网友:
淘宝上看到的
WD40 (原文件名:1.jpg)

WD40 (原文件名:2.jpg)

楼主:
我也在淘宝查过了,相差很远,所以才想问问那个TX吃过螃蟹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水乙醇或四氯化碳,洗完后干得快。用医用注射器带细针冲洗。

这个可以试试。
再就是用洗板水试下

楼主现在的问题不是灰的问题,主要应该是油污的问题,建议还是改善下使用环境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