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2543为什么只能选取0通道

楼主(2011-12-16):
如题,我用TLC2543测量电压值,但是我无论怎么在程序里改通道,都是只能读取的0通道值。程序如下
uint read(uchar port)
{
        uchar  i,al=0,ah=0;
        unsigned long ad;
        clock=0;
        _cs=0;
        port<<=4;
        for(i=0;i<4;i++)
        {
                d_in=port&0x80;
                clock=1;
                clock=0;
                port<<=1;
        }
        d_in=0;
        for(i=0;i<8;i++)
        {
                clock=1;
                clock=0;
        }
        _cs=1;
        delay(5);
        _cs=0;
        for(i=0;i<4;i++)
        {
                clock=1;
                ah<<=1;
                if(d_out) ah|=0x01;
                clock=0;
        }
        for(i=0;i<8;i++)
        {
                clock=1;
                al<<=1;
                if(d_out) al|=0x01;
                clock=0;
        }
        _cs=1;
        ad=(uint)ah;
        ad<<=8;
        ad|=al;
        return(ad);
}

网友:
我也遇到到同样问题,我用的是STM32,只有0通道接电源或接0V,全部通道显示0或4095 ,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因为TLC2543控制字写入的不对,应该写入一位,紧接着读取一位数据输出,这样就能随意选取通道了。我之前的程序是参考别人的一个小论文写的,那个人估计自己都没弄明白,就仿真了个0通道就把程序贴到论文上,事实证明他是错误的,呵呵。
我正在学STM32,刚开始,能指点下吗?

网友(2012-02-23):
回复 楼主:

您好,能不能把你做的这个整套的TLC2543测量电压的资料给我呢,我现在急需这个资料,可是就是找不到比较全的。在这非常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