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特权同学的 SDRAM控制器 部分代码的多种纠结。

楼主(2011-12-16):
`W_READ:                work_state_r <= `W_CL;
                        `W_CL:                work_state_r <= (`end_tcl) ? `W_RD:`W_CL;

                        // TREAD_CLK = 8 突发读数据周期256CLK
                        `W_RD:                work_state_r <= (`end_tread) ? `W_RWAIT:`W_RD;

                        // 后面需要添加一个读完成后的预充电等待状态
                        `W_RWAIT:        work_state_r <= (`end_trwait) ? `W_IDLE:`W_RWAIT;
                        // SDRAM写数据状态
                        `W_WRITE:        work_state_r <= `W_WD;

                        // TWRITE_CLK = 8,突发写数据256CLK
                        `W_WD:                work_state_r <= (`end_twrite) ? `W_TDAL:`W_WD;
                        `W_TDAL:                work_state_r <= (`end_tdal) ? `W_IDLE:`W_TDAL;
                        // SDRAM自动刷新状态
                        `W_AR:                work_state_r <= (TRFC_CLK == 0) ? `W_IDLE:`W_TRFC;
                        `W_TRFC:                work_state_r <= (`end_trfc) ? `W_IDLE:`W_TRFC;

为什么`W_RD  `W_WD均等待8个周期呢?不是过了潜伏期后一个时钟周期就可以读了么。?

网友(2012-03-01):
有完整代码不?
那8个周期,应该是突发读/写8个数据。
这个跟mode register 的设置有关 。

按理说,读/写完之后都需要一个预充电操作,在你给的程序里分别对应 `W_RWAIT 和  `W_TDAL,这不是太麻烦了吗?

同时,你给的这个程序好像不支持连续的读写。

有没有联系方式?大家交流一下   O(∩_∩)O~

网友:
关注··· · · ·   ·· ·   待人解答

网友:
我看了代码 发现就是给8个数据的时钟延时,分开写步骤性更好一些

网友A(2012-05-07):
有涉及到Full Page的读写么?对于如何自刷新很是困惑。

网友(2012-12-19):
最近也在弄特权的sdram控制器,同样纠结,楼主你弄出来没?

网友(2013-04-13):
俺也在弄,很纠结

网友:
我也是很纠结啊。。。。。。。。。。。。。

网友(2014-03-23):
我纠结了好久,调不出来哎。数据由增1变成增2就出错了。。。

网友B:
这是我调出来的数据,一部分对,一部分错了,真郁闷!可能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调出来的数据,一部分对,一部分错了,真郁闷!可能是时序的问题

那个程序原来是25Mhz的晶振,我自己的是20Mhz,后来我把pll改了下,但是9600的串口通信还是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程序原来是25Mhz的晶振,我自己的是20Mhz,后来我把pll改了下,但是9600的串口通信还是失败 ...

加Q,一起探讨1069217225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程序原来是25Mhz的晶振,我自己的是20Mhz,后来我把pll改了下,但是9600的串口通信还是失败 ...

LZ,有加我的Q吗?你QQ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涉及到Full Page的读写么?对于如何自刷新很是困惑。

同样对full page的自刷新很疑惑,不知道先行者你有没有解决这个疑惑啊。特权的程序明显在长突发读写过程中会屏蔽掉自刷新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