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用TL494做一个电源,12V输入,24V输出,输出功率150W,遇到些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1-12-16):
小弟是新人,刚刚接触开关电源,最近要用TL494做一个开关电源,要12V输入(就是汽车上的12V电源)转化成24V输出的,输出功率要求150W,也就是电流保证6.25A了,因为以前没做过开关电源,这几天看了些TL494做开关电源的资料,试着做了一个,但是一通电就把开关管烧掉了,求大牛指导。。。我先把自己做的板子的原理图上一下请大家分析分析:

上面各个器件的数据均是小弟焊的板子使用的,不过那个电感的电感值小弟也不知道,因为是直接从一个买的12V转24V的升压器上拆下来的,应该可以用,开关管用的IRF3205,续流二极管用的CQA28,图中TL494的12脚电源脚和7脚接地脚没有画,但是都接好的,脚接的电容是独石电容103J,,5脚是332J,另外就是因为没有1000uF的电解电容就用了3个330uF的电解电容并联替代的。。。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PS:还有就是3脚的外围电路具体怎么接也不太清楚,因为看到资料里的每个电路关于3脚的外围都有些不一样,不过大致就是把2脚和15脚接电容电阻过来,那么3脚外围电路接的电容电阻的数值是根据什么确定的呢,具体该如何算呢?

我把参考的那份资料的电路图也传上来让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没做限流呀?设置一下做成缓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限流的那部分没做,因为我现在做实验都没带负载,如果不带负载那么不做限流的话应该没影响吧,额,缓启动怎么弄?呵呵,以前没弄过这个,就这几天看了点资料做的,我没带负载上12V的电却把开关管烧了。。。

网友:
TL494是单端输出,本来就不能直接推MOSFET,而且9/10脚分别驱动半桥两个管的,你这么并起来接MOSFET,管子就一直导通没法关了,不炸才怪。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13脚接地之后不是9、10输出的不是同样的脉冲么?应该可以将9、10脚接在一起吧,呵呵,我是看的一份资料上的电路图,我把那份图也传上来吧。

网友:
这么接的肯定是驱动BJT不是MOSFET,你自己改的MOSFET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老大。小弟照着那副完整的自己改的,毕竟有些器件手头木有,找别的凑合了一下。。。

网友:
你这还需要494,浪费了,38系列就搞定了;

这是我之前手工焊接的;7A之内不会有问题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4827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jade1988&bbs_id=9999

这个还得改方案;我加到10A管子就很热了,准备买个3846双端驱动,把二极管换成MOS,效率会升上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准备再做个38的试试,应该比这个还简单,先下班了,待会回宿舍再和各位大牛交流啊。。。

网友B:
你难道没发现那个图的MOSFET比你的多了点什么东西?
不过那个图也是逗你玩的了,300k的电阻关不掉MOSFET的,特别是你用IRF3205,TL494的输出能力都不够驱动这个管子,别说单端用电阻下拉来关断了,这么搞管子的开关损耗会很大的,一样要烧。
这么个老片子,这个功率,建议你还是老老实实用推挽正激吧,别搞boost了。

网友:
低压输入,大功率输出,推挽的确是最好的选择;效率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一开始还以为那个300K的电阻没作用呢,IRF3205驱动电压没考虑过,是我疏忽了,待会看看推挽正激的,呵呵,谢谢大牛指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谢谢提醒,先看看资料,再重新做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就用494做booost吧,只要没有隔离要求,驱动也好做,在494输出加上图腾驱动电路,
1、缓启动就是从芯片的vref接个大点的无极性电容(取10uF吧,要是嫌缓启动时间不够长可以加大此电容)到4脚(别忘了4脚还要有一电阻接地,取10K吧)
2、两个运放,一路做电压环,一路做电流环,可靠一点
3、vref端要接电容去耦,芯片VDD也要就近接电容
4、好像检测电阻要放在MOS管之前的地线上吧
一下子想到这么多,楼主可以先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了,缓启动的作用是不是为了防止开关管被击穿,两个运放一个稳压一个限流应该好解决。额,8脚和11脚接VCC的线忘记画了,你说的检测电阻是?100欧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表示在栅极和源极间加了个10K的电阻,空载时稳定输出24.4V

网友(2012-08-23):
楼主做的,驱动nmos不太合理,mos关不了,没有gs放电电阻,最好接8、11脚用p-mos

网友:
成品,494外接三极管图腾柱再到mos,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F(2015-09-27):
引用 网友B:
你难道没发现那个图的MOSFET比你的多了点什么东西?
不过那个图也是逗你玩的了,300k的电阻关不掉MOSFET的 ...

好啊,睡了吗?
问下TL494做的锂电池组充电器,充电过程电流波动较大,最大有1A范围波动。4.5-5.5A这样的范围波动。正常情况下是4.9A
半桥模式驱动开关三极管的那种。
还问下单纯494怎么控制线性恒流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啊,睡了吗?
问下TL494做的锂电池组充电器,充电过程电流波动较大,最大有1A范围波动。4.5-5.5A这样的 ...

振荡了吧?调一下恒流的补偿电容看看。

网友(2017-05-10):
跟在后面学

网友:
看这个帖子我的回复,57楼-60楼,对楼主有帮助吗?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5283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