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智能无线通讯,大家觉得这样靠谱不?

楼主(2011-12-16):
最近自己想做一个家庭灯光智能控制系统:
   51+nrf24l01=灯收发控制模块;
   s3c2440+GPRS模块+nrf24l01=中央控制模块;
   手机+android软件=人工控制端。
    不知道自己做不做的出来呢,找不到资料,另求推荐一个GPRS模块,自己做的玩,精度要求不高,谢谢大家了。
  (nrf24l01是上网找的,这个最便宜,资料也多;自己有mini2440开发板)

楼主:
泪奔,没人

网友:
放家里的 直接用拉的网好了 不必GPRS

楼主:
自己做的玩,提升下动手能力呢

楼主:
睡觉了,明天继续想

网友:
还要加WIFI,还要加有线网络。。。。

网友:
用zigbee或者NRF2401的方案吧。在家控制灯没必要用GPRS吧,难道开关灯还要给移动交费?

网友:
成本都不便宜,如果只实现开关灯的话

网友:
关注无线灯光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fi模块好贵呢,买不起,泪奔

楼主:
回复 网友B:

GPRS是随便想的,就只是想让系统跟手机通讯,觉得ARM跟手机无线通讯除了wifi就是gprg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做个简单的熟悉下,后来应该就是家庭智能的全部了。
小菜鸟 on the road

网友:
这个系统很大啊

网友:
对家里内部载波或无线随便,对外部用网络就行,要不总是占着一个SIM卡,太费钱。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也是   那对外部手机用什么咧,蓝牙、wifi还是别的呢

网友:
手机gprs上网

网友:
gprs模块可以用西门子的嘛,MC52iR3

网友(2012-07-15):
如果通信范围仅限于家里,没必要搞GPRS,用其他免费的短距离无线通信方式即可。

网友:
也有同样的想法 哦哈哈

网友:
觉得WIFI贵的话 可以用蓝牙模块,用socke通信就行,手机蓝牙和蓝牙模块通信,蓝牙模块和单片机串口通信,实现简单,如果对VB熟悉的话android平台建议用basic4android开发,做些小应用还是相当快捷方便的,最近用过这个软件做了个WIFI的socket的通信配合VB.NET的服务器,用手机和电脑WIFI通信, 之前使用蓝牙通信的版本,但蓝牙每次搜索和连接的时间比较长,最后还是抛弃了,如果连接没有时间要求的可以使用,WIFI连接则无此问题

网友:
电力线载波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