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XP(XP3)上安装LINUX系统的疑问

楼主(2011-12-16):
各位大虾,大家好!昨天我在自己的本本上安装了一个LINUX操作系统(REDHAT),昨天一天都运行的好好的,今天开机后发现XP崩溃了,万般无奈重装了XP,但我很疑惑,希望知道的大虾给出个解析,先吧具体情况先说说:

原电脑:C(系统盘NTFS格式),D/E/F盘也为NTFS格式,下载了RD的ISO文件,由于网上说安装linux系统时不能在NTFS格式,故先把E盘内资料清空,重新划分出一个G盘并将其格式化为fat32格式后,将redhat的ISO文件放入G盘,后在E盘上装VMware虚拟机,安装后使用虚拟机向E盘装入redhat 操作系统,几经周折,终于安装完毕后,当时在XP下运行redhat十分稳定,但第二天重新开机后就发现悲剧了,xp崩溃了,过程大概这样,想请教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么?
------注:重装xp到C盘后,现在又能运行正常了!求解中!

网友:
晕,要么就直接装linux,要么就vmware里面装(不装到硬盘,到虚拟硬盘里面)。

网友:
楼主貌似不懂什么是虚拟机。

是在看不明白装个虚拟机上的linux为啥要折腾自己的分区?

你的linux装在虚拟机,对你的逻辑盘分区格式没有要求的。
vmware创建虚拟机时会创建vmdk文件,作为虚拟磁盘,你的linux就装在上面。vmdk放在什么格式的分区都可以。

所以你xp崩溃与你在虚拟机装linux没有半点关系。

楼主:
恩恩,是最近才安装虚拟机,有点不清晰概念!
那请问楼上,如果不需要硬盘空间,那么我在用虚拟机安装LINUX的时候,需要指定的安装路径是怎么理解?这个就是你说的vmdk文件?但我在XP下可以看到,它有好几个G啊?回复【2楼】kvs112219

回复 网友A:

网友:
直接装在虚拟机上就行了,在虚拟机用比较好
VirtualBox 很强大,无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