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总线上串联电阻与串行端接

楼主(2011-12-16):
最近在进行ESD测试时发现,板子的SPI总线上耦合了静电,结果是把CPU打死了,去掉SPI总线上串联的电阻或增加电阻的阻值,无论怎么打ESD,都不会把CPU打死,SPI总线也应该没有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滤掉SPI总线上耦合的静电呢?或者其他对SPI的防护措施?  把电阻加到1K左右,真的不可以吗?
尝试过强制加上拉电阻,没有效果。ESD是水平耦合板和垂直耦合板测试!SPI总线是CPU引脚仿真的。

楼主:
线路连接 (原文件名:SPI.png)

网友:
去掉或者增加?

去掉意思是用0欧姆代替?这个是减阻值。

增加是加阻值。

感觉是往两边走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掉的意思,是断开电路,即这部分电路没有工作,打ESD时CPU没有被打死,加上被打死了,说明问题在SPI总线上!
增加阻值,是指将电阻加到1K左右时,打ESD时CPU不会被打死!

网友(2013-02-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正常啦,SPI所在的模块可能能够偶合静电;试下在SPI总线上加个压敏或TVS管,应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