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RS485 通信问题 急

楼主(2011-12-16):
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DSP  RS485通信时 RXERR 置位 导致接收错误,我已经搞了两天了,头大啊。接收几个数据后发现不接收了,跟进去一看,是这个出错了 FE BRKDT 都置位了。怎么回事,我看网上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大家怎么解决的呢?根本问题是什么呢???

楼主:
对了,我的发送和接收都用的中断写的

楼主:
EALLOW;
    GpioMuxRegs.GPGMUX.bit.SCITXDB_GPIOG4 = 1;
    GpioMuxRegs.GPGMUX.bit.SCIRXDB_GPIOG5 = 1;
    EDIS;
        ScibRegs.SCICCR.all = 0x0007;

        ScibRegs.SCICTL1.all = 0x0003;
        ScibRegs.SCICTL2.all = 0x0003;
        ScibRegs.SCIHBAUD    =SCI_PRD/0x100;
        ScibRegs.SCILBAUD    =SCI_PRD%0x100;
        ScibRegs.SCICTL1.all = 0x0023;
这些是初始化代码.哪位大侠帮忙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

网友:
建议设置中断一步步调呀

网友(2012-07-01):
经常出现的
所以每次循环都检查这个位是否置位,如果置位就重启SCI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