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ouch中读触摸屏命令的不解的地方。

楼主(2011-12-16):
for(i=0; i<10; i++)
            {
                CS_0();
                WriteDataTo7843(TOUCH_MSR_X);                          /* read X */
                tmpx = SPI_WriteByte(0x00)<<4;                   /* read MSB bit[11:8] */
                tmpx |= ((SPI_WriteByte(TOUCH_MSR_Y)>>4)&0x0F );    /* read LSB bit[7:0] */这个怎么是读 X的?
                tmpy = SPI_WriteByte(0x00)<<4;                      /* read MSB bit[11:8] */00命令是什么作用?
                tmpy |= ((SPI_WriteByte(0x00)>>4)&0x0F );           /* read LSB bit[7:0] */
                WriteDataTo7843( 1<<7 ); /* 打开中断 */
                CS_1();
              }
WriteDataTo7843(TOUCH_MSR_Y);我理解是只有这句才能够读 Y的。怎么变成X???
WriteDataTo7843( 1<<7 ); /* 打开中断 */
这一句话怎么打开中断 了。??

网友:
可以多加一条分开写

FIGURE 6. Conversion Timing, 16 Clocks per Conversion, 8-bit Bus Interface. No DCLK Delay Required with Dedicated Serial Port. (原文件名:Conversion_Timing.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多加一条分开写

figure 6. conversion timing, 16 clocks per conversion, 8-bit bus interface. no dclk delay required with dedicated serial port. (原文件名:conversion_timing.jpg)

解释的非常好的, 感谢,万分

网友:
tmpx |= ((SPI_WriteByte(TOUCH_MSR_Y)>>4)&0x0F );    /* read LSB bit[7:0] */这个怎么是读 X的?
这句话实现了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为了接受X坐标的第二个字节数据提供时钟,第二个目的,想控制芯片发送读取Y坐标的控制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