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uclinux内核心占用多大内存

楼主(2011-12-17):
请问下uclinux内核心占用多大内存,

网友:
我用的一款跑linux的ddwrt的buffalo无线路由器,内存32MB,平时连接的设备20台左右,空闲内存一般为10MB。

网友:
跑有简单shell的uclinux,2M内存都可以了

网友:
单纯的uclinux内核,不到1MB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100多k。。不记得了。

网友:
我试过400K左右的核心加几百K的文件系统。但是目前情况下完整版LINUX更实用点,硬件成本也不会高很多。

网友(2013-11-06):
楼上说的有道理。跑uclinux的硬件成本也不低,不如直接跑linux,硬件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