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和布线规则

楼主(2011-12-17):
大家都知道,PCB布局和布线有一定的规则,前几天看到一块工控板,走线基本是正面平行走线,背面与正面大致垂直(背面也是平行的)。很漂亮。正巧这几天自己也在做控制板,板长248mm,宽122mm,但布线总不是那么美观,整来整去都不行,这才感觉到现在电子行业PCBLAYOUT电子工程师这个职位的重要性。
首先PCB有手动布线和自动布线两种方式,通常我是两种方式结合,因为我觉得如果像一些资料说的全手动布线,那如果板子有上千条线,怎么敢保证手动可以布通?

哪位是PCB的高手?给点帮助,给我布一下看看,多谢了,先上PCB文件(靠近PCB外框的端子位置不可改的!)

网友:
我经常布两层PCB板,布线都是手动的。
光看着PCB没感觉,LZ最好把原理图和已经布好线的PCB传上来让大家点评点评。
如果涉及公司机密的话,就算了!

网友:
一般都是全手动布线的,先排好板子然后就布线,也可以排完板子后先自动布线,然后删掉一部分后再手动结合

网友:
个人认为弄懂了电路图还是手动布线好。

楼主:
个人也感觉手动布线好,规整,漂亮。但是如果一个板子上有几千条线的时候单靠手工布线谈何容易,恐怕布到一定程度就走不下去了吧,再说纯手动布线一块板子要多长时间啊。我一般是手动和自动结合的,但只要用到了自动的,就感觉板子布线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可是有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不知是否有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
自动布线有时会默认布多层版的吗?

网友:
板子画完以后把toplayer和bottomlayer影藏起来就可以看到是不是有未连接的NET

网友:
还是手动布线比价好一点
电脑毕竟还没有达到那种人工智能的程度

网友:
我就是楼主WDZASHT,因为丢了密码,只好又注_册了一个,网站怎么没有找回密码的功能啊,晕死!

希望坛里的高手把上面的板子布一下,做个参考啊

网友(2012-06-07):
全部手动布线。。。

网友:
自动布线?真是没法看。。。

网友:
手动的飘过。。。。

网友(2012-11-30):
手动,不然不符合老板的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