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B 语言编写一个插件

楼主(2011-12-17):
各位高手,我是学电子的,遇到一个软件上的一个问题,
我用单片机给计算机系统发送一个数据,怎么样用这个
数据来控制电脑上的键盘,求教各位高手用VB语言给我
编写一个小插件,谢谢各位!

网友:
1、vb6.0有sendkey之类指令,但用这个指令前得改变你要控制得焦点,用api。
2、建议用单片机的usb 做一个hid键盘程序!如果没usb,做ps2程序!

网友:
串口通讯+虚拟按键即可,VB可用API完成

修改原因是:修改错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