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超净台放雕刻机?

楼主(2011-12-17):
下图是一种桌上型的超净台。超净台的原理是从上至下(一般)送出洁净空气,用正压来保证操作区域空气中的尘埃粒子数。

我提供一个很不成熟的想法供大家讨论,就是可否利用超净台来隔离雕刻机。这个方案确实很欠考虑,所以笑话我也没有关系。

理由:

1、超净台从上至下有一点风,这点风是用来保持正压的,不足以吹走雕刻机工作时的碎屑,但是否可以改造加大风量?或者拆除高效过滤器中的若干滤网?或者拆掉整个高效过滤器?或者换个静音风机?都可以考虑。

2、可以在出风口处收集粉尘和碎屑。但是必须改造出风口,比如贴一层吸尘器的集尘袋,如果不加的话出风口容易堵。

3、超净台非常容易清洁。

4、小的价格一千多元。

5、有一定的隔音效果。

6、操净台一般内置两盏灯,一个是日光灯,光线充足,还有一个是紫外灯,可把紫外灯管也换成日光灯管。

7、一般内置电源插座。

缺点也是很明显的:

1、超净台作一般使用时,风主要从面向操作人员的方向吹出,而不是两侧的出风口,因此前面板即使拉到最下,也不能锁紧,所以一般不能和台面密封严密,还是会有一点缝隙。这是最需要改造的地方。

2、风机运行有噪音。

3、很重。

一种桌面型的超净台 (原文件名:chaojingtai.jpg)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不错啊.就是不知道会不会与雕刻机一起共振?

网友:
这个牌子的工作台最差的了,

改还不如自己做、、、、、、、、、

网友:
作用不一样啊
一个是对“微尘”,一个是对“碎屑”。

要改造,等于拿它个壳子重新作。肯花1000块的话,用双层玻璃隔音,加上个小吸尘器。

网友:
这东而是用纸板做的,一点都不需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改造太多的话,还不如就近定做一个专用的罩子。

回复 网友B:

老式超净台确实有木框加纸板做的,这个也是吗?不过,要真是买到纸板的就傻眼了,那不是隔音箱,那就是个吉他二胡琵琶音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