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单片机怎么样驱动继电器

楼主(2011-12-17):
(无正文)

网友(2012-03-27):
这样搭的电路测试成功了么?我也正想这么用试试看呢,这样分流,继电器能带起来么?

网友:
可以工作起来的,注意选择继电器的型号哦。。。

网友:
当然可以
图中逻辑低电平导通

网友:
选一个5V的继电器应该没问题,单片机引脚 输出低电平继电器动作!

网友:
直接用固态继电器,没没触点干扰,又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