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12V经过7805和7905得到±5V可以吗,听说这个发热比较大,有没有哪位大侠给个电路啊,

楼主(2011-12-17):
如题,需要给一个DA芯片供电,其实是一个+5V,一个-5.2V,没找到-5.2V的稳压芯片,就用-5V代替了(不知道可不可以),大侠给个电路吧,谢谢

网友:
只是12V是不能的,7905必须是负电源输入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办啊,有没有开关稳压的,那个好像发热小

网友:
买个DCDC模块
解决问题的方法:
1)花钱搞定
2)人肉搞定
3)人脑搞定
推荐楼主用第一种方法最适合

网友:
电流不大可以用7660形成5V负压

网友:
LM2596可以。LM2596的技术文档里有电路。2个LM2596可以得到+ -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这种器件需要的电流就不大,可以用

网友:
78xx随便找个datasheet就给你很好的例子电路了。
不过你这个方案没有负电压的话,7905没法用。

楼主:
谢各位,我看资料去

网友:
开关电源很容易就可以得到负压~
不过要想波纹小,银子是不可少的~
如果没有体积要求,买个带负压的变压器就行,或者买个二手PC电源,实验要用的电压都有!正负5正负12和3V3

网友:
看你的电流大不大了,如果不大,可以用个片子直接将+5V转变成-5V。

TPS60403

网友:
:
    也推荐一个 MAX660.

网友:
用KIS-3R33开关电源模块,效率高,体积小,使用方便,淘宝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用在压差比较小的场合,dc-dc用在压差大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