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继电器上面写着10A 250VAC能控制家用灯泡嘛

楼主(2011-12-17):
3A 250VAC的继电器能控制60W的灯亮嘛?

网友:
前提是这个继电器标的没虚假

网友:
按参数看是可以的,还过现在继电器接点很有问题电流大点多跳几下就不过电了,哎

网友:
你试试,理论上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2-01-25):
可以!可以试验一下,注意安全!

网友(2012-02-25):
显然是可以了(理论上)。家用灯泡一般200W一下,220v的有效值电压得出的有效值电流不到2A,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