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F2132用内置DCO做时钟源能否进行正常的串口通信?波特率能设置到多少?

楼主(2011-12-17):
RT
请教MSP430F2132用内置DCO做时钟源能否进行正常的串口通信?波特率能设置到多少?

我目前想做一个东西,只用到串口发送的。

晶振能省就省掉

//-------------------------------------
不好意思更正:
芯片型号是MSP430F2132

网友:
2312没用过,不过应该有timerA吧,我用的DCO,直接用的TimerA模拟的uart,貌似没什么问题,如果带uart应该也能把

网友:
9600应该是可以的 在高貌似就不是太稳定了

网友:
可以直接上115200BPS,F2132有UART的,官网也有例程可参考。

网友:
DCO的话,建议9600.

网友:
9600bps@DCO串口绝对没有问题 温度从-30到130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