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问问,到底tft ili9320与触摸屏芯片ADS7843之间是怎样连接的?

楼主(2011-12-17):
好奇问问,到底tft ili9320与触摸屏芯片ADS7843之间是怎样连接的?
ADS7843的4个管脚X+,X-,Y+,Y-,以及IN3,IN4到底连接到ili9320的那几个管脚?

这些是商业秘密么,网上查了很久都没查到~

网友:
跟ili9320有屁关系

网友:
跟ili9320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
你说的那个是液晶的主控吧,和触摸屏没关系
触摸屏只有引出来的那四根线(如果是四线电阻屏的话)
可能是引脚做到一起了,楼主误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哦哦,明白,原来是这样的,一直把TFT、主控芯片和触摸屏这些混一起了,谢谢各位!

网友(2012-04-07):
我也准备学习TFT触摸屏的控制了。找资料呢。大家有啥好资料共享一下呗。617306221@qq.com

网友D(2012-07-17):
就像显示器和鼠标一样,你见过有鼠标连在显示器上的吗?

网友(2013-09-22):
引用 网友D:
就像显示器和鼠标一样,你见过有鼠标连在显示器上的吗?

哥,你这个回复太完美了,我都要哭了。感谢楼主这个问题,我碰巧也和楼主一样被凌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