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求助】1602A液晶屏的问题 谢谢 飞思卡尔cortex-m4

楼主(2011-12-17):
用的是 飞思卡尔的 cortex-m4  PK60N512VLQ100
学习了一段时间了,也是刚接触单片机,不太会用,用它接了个1602A液晶屏,但是一直编程序没有反应
一直只是显示 一排小黑块 ,接了个电位器也不管用,只是能够 把黑色方块调暗变淡。
是直接接到 单片机引脚上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不行?单片机引脚的电压是2.85V,是不是只有引脚电压到了5V才能往里面写程序啊?谢谢

楼主:
15  16号引脚没有接电   LED+  LED- 引脚,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这两个脚以前接过
是黄色背光

网友:
屏可能是5V的

网友(2012-05-05):
也有可能是初始化命令的顺序有问题,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把初始化命令的顺序改过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