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编程模式错误!

楼主(2011-12-17):
我是新手,第一次用MEGA16,用的是智峰下载软件,刚下载程序时只要校验flash有效就会弹出校验地址错误 0H,取消flash校验就可以下载,但是不知道修改了哪个熔丝位后就不能下载了,总是提示进入编程模式错误,请检查编程器与目标板连接是否正确,下载器下载s51单片机没问题,请高手指点,是不是我的单片机被锁死了!如果是锁死了,如何解锁,谢谢!

网友:
论坛里面有很多解锁的办法。

网友:
这是单片机被锁死了。可以外接有源晶振解决。如果不行的话。据说得用高压并行编程器解决。不过我没有这东西。也没试过。对我来说,外接有源晶振不能解决的话,就扔了。。。

楼主:
为什么MEGA16熔丝位设置为99E1写入成功以后,再读出时有时是全0,有时是全1?

成功写入99E1 (原文件名:截图01.jpg)

读出为全0 (原文件名:截图00.jpg)

网友:
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2014-11-17):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lz是怎样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