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18):
用usb转串口芯片实现的虚拟串口一一对应usb接口,就是说假设有三个usb端口A,B,c当板子扦入A时要安装一虚拟端口,扦入B又再安装一次,扦入C还得安装,有没办法三个端口中任意扦入一个来安装一次只虚拟出一个串口例如com3,当设备扦入其它usb端口时识别出这个设备并用com3和设备通信?

网友:
A,B,C各安装完驱动后设置为同样的端口号 ,下次插入不用再重新安装驱动,前提是SN一致

楼主:
感谢回复,就是不想安装那么麻烦,自己用倒无所谓多装几次就好了,要是別人使用还得叫他装N次,感觉不太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