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里边的三极管参数

楼主(2011-12-18):
我整理了一些翻译,但是还有一些没找到,请会的高手增加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翻译应当是很严谨的。这和通常拿分走人的发帖是不一样的。

楼主说,“我整理了一些翻译,但是还有一些没找到”,不知是否做过校对、订正。
搜集来的,不加以订正,不论正确与否,都堆积到一起,会起到误导和扰乱的作用。

例如,RB(zero bias base resistance)    基极串联电阻    0.75 Ω
字面的意义是“零偏时的基极阻抗”。丝毫没有“串联电阻”的含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不肯定,所以就发上来了

网友(2012-01-25):
不知道是什么,但还是支持LZ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