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安捷伦、泰克、福禄克、普源等信号发生器相关资料

楼主(2011-12-18):
如题。想了解这些信号发生器与上位机一些通信协议,然后自己控制信号发生器产生信号,求教各位大侠给予赐教,或这些仪器的说明书也行!多谢!!!!

网友:
安捷伦和泰克的都是通过GPIB接口控制,控制都是直接发字符串指令,具体的指令仪器配套的说明书都有详细说明,光盘里也有简单的例程。福禄克和普源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楼主请参阅 SCPI 1999

网友:
好人做到底,贴上地址,大家都是按照这个协议做的,800多页英文:

http://www.ivifoundation.org/docs/SCPI-99.PDF

网友:
如果你只是打算使用仪器,不是开发仪器的程控功能,请向下看:

用NI-VISA,最方便了,一般仪器都能控制。

最近做过通过VISA控制茂迪的电源(LPS 505N)、安捷伦的一台信号源(E8257D)、泰克的示波器(DPO4000B)。

接口啥的看仪器支持啥接口,用代码控制仪器,基本上你不需要关心接口协议的事情。

用VISA,通过串口、网口、GPIB等接口都控制过仪器。

基本步骤是:
(1)找你要控制的仪器的文档,会有一些控制命令。比如设置茂迪的电源通道1的电压为10V,你可在该电源的文档中查到为:VOLT1 10
(2)在代码中使用viopen函数连接仪器,viopen函数的具体使用方法可以看NI-VISA的help文档,很详细很详细的。可以在该函数中指明通过怎样的接口连接仪器。
(3)通过viprintf函数,将“VOLT1 10”这样的命令发送给仪器,仪器会立刻有反应。viprintf函数的具体用法还是去参考NI-VISA的help文档。
通过上面三个步骤,基本上就能控制仪器了。
顺便说一下,在viprintf函数中,“VOLT1 10”这样的命令,要写成“VOLT1 10\n”,就是加个换行,否则命令会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