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成品滤波电路做个 50Hz 陷波 ,不知该用贝塞耳、巴特沃斯、且比雪夫还是椭圆?

楼主(2011-12-18):
想用成品滤波电路做个 50Hz 陷波 ,不知该用贝塞耳、巴特沃斯、且比雪夫还是椭圆?

网友:
一样一个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四种都需要吗?

网友:
开玩笑了!
实用就行,算出频率就可以了!简单的p滤波都行,高一点用有源也就是加个运放了!

网友:
一个2阶的IIR就可以了,何必折腾硬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想用于实时的 ECG信号滤波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用成品滤波电路做个 50hz 陷波 ,不知该用贝塞耳、巴特沃斯、且比雪夫还是椭圆?

每种滤波器各自有他的特征。。。

贝塞尔相频特性最好;但是滤波效果没那么“陡峭”,所以贝塞尔滤波器又叫线性相位滤波器;

在这些当中,巴特沃斯"陡峭度“和相频特性都中规中矩;

切比雪夫I型和巴特沃斯相当;

椭圆滤波器最陡峭,但是通带有纹波,并且衰减带不是单调递减的。。。

所以楼主用巴特沃斯会中规中矩点;不会有大的毛病。

网友:
顶小马哥

小日本有本滤波器制作的书说

如果不能确定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滤波器

那么就用巴特沃斯,绝对不会错

网友:
还有个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