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565N做开关电源,其中开关频率怎么确定?

楼主(2011-12-18):
小弟在学习用L6565N做电源,在算变压器参数时需要先知道最大最小输入电压,最大占空比,输出电压,输出功率、效率,和开关频率。但是开关频率怎么确定,没见L6565N可以设定开关频率的功能,请知道的告诉下。十分感谢!!!

网友:
由电感量确定

网友:
开关频率自己确定啊。
按照几个量设计变压器
1,输入最低电压
2,自己假设的最低频率
3,占空比,由反射电压,MOSFET耐压决定。
4,输出功率,效率算出输入电流。

5,求的电感量。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两位的回答,是不是说电感量不同,L6565自己会改变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