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综合应用技术4 (含文本标题)

楼主(2011-12-18):
第一章 单片机综合应用与发展
1.1 单片机与IC卡
1.2 IC卡电路原理
1.3 混合信号专用集成电路
1.4 CAN总线的应用与发展
1.5 语音合成电路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1.6 模拟开关IC简介
1.7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及应用
1.8 用XILINX FPGA制作高度保密专用集成电路(ASIC)
1.9 多点状态实时监测接口设计
1.10 基于表格驱动法的微控制器设计
1.11 使用C 51高级语言的软件设计实例
1.12 μPD 7210智能GPIB接口芯片及其接口驱动程序的C语言编程

第二章 数据采集与前向通道接口_技术
2.1 一种新的电压电流采样方法
2.2 高精度控温系统接口信号调理
2.3 一个完整的信号调理模块家族
2.4 远距离传输前置信号处理器
2.5 数字低通滤波器的问题讨论
2.6 集成状态变量滤波器 MAX274/275
2.7 用增量表迭代算法求热电偶的测量温度
2.8 实用铂热电阻线性化变换电路
2.9 一种超高速A/D与微机接口_技术
2.10 16位模/数转换器AD 1380的原理、应用及与8031单片机的接口设计
2.11 ΣΔA/D转换原理及应用
2.12 ΣΔ模数转换器AD 7710的应用技术
2.13 二线式、高精度、多通道A/D转换系统
2.14 改变A/D基准电压提高被测输入量的分辨率
2.15 信号隔离的方法及其实现
2.16 带隔离电源的线性隔离放大器
2.17 A/D和D/A转换的数字光电隔离电路
2.18 高稳定的线性光隔离电路
2.19 V/F与F/V转换器应用指南
2.20 一种时间比较式电阻、电容/数字变换器
2.21 电子温度传感器与控制器TMP01的应用
2.22 微机转速测量常用方法与精度分析
2.23 CMOS霍尔传感器介绍
2.24 霍尔效应集成电路功能及应用
2.25 数字电位器

第三章 伺服控制与后向通道接口_技术
3.1 小功率变频调速器在大功率系统中的应用
3.2 新型单片集成模糊控制器NLX230
3.3 芯片型集成模糊控制器FMC及其应用
3.4 催化剂立式活化炉微机模糊控制系统
3.5 连杆去重线加工精度PLC模糊控制策略
3.6 步进电机专用控制芯片PMM 8713及其应用
3.7 一种步进电机转速精度的控制方案
3.8 VDMOS场效应晶体管及其应用
3.9 IGBT驱动电路的电源设计
3.10 可逆调速系统的逻辑换向控制
3.11 光耦可控硅与闭环温度控制系统
3.12 一种用MC68HC05单片机设计的可编程序调节器

第四章 人机对话通道接口_技术
4.1 单片机系统中扩展键盘的新方法
4.2 大型LED显示系统中的数据传输通道及其接口设计
4.3 液晶显示控制和驱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进展
4.4 点阵式液晶显示器DMF 5001与单片机的接口及编程
4.5 点阵图形式液晶显示控制器T6963C的应用
4.6 单片机与图形液晶显示器接口的方法及应用
4.7 多个远程开关量的类键盘输入法
4.8 单片机与微型打印机简单实用接口设计
4.9 MCS-51单片机与通用商用打印机接口和驱动程序设计的一种方法
4.10 微耗静态RAM语音处理组件S-12A

第五章 网络、通讯控制与多机系统
5.1 一种崭新的现场测控网络CAN
5.2 一种新型单片微机局部网--CAN
5.3 串行通信接口标准RS-423/422/485及其应用
5.4 低功率转换速率限定的RS-485/RS-422收发器
5.5 MAX48X/49X系列差分平衡型线电路及其应用
5.6 单片单电源隔离型RS-485/RS-422数据接口芯片
5.7 单片机的远距离串行通讯
5.8 单片机高速度长距离串行通讯装置
5.9 一种延长串行通讯距离的有效方法
5.10 一种实用可靠的传输码校验方法
5.11 CRC校验在提高微机系统可靠性中的应用
5.12 CRC校验及其软件实现
5.13 IBM PC与多单片机高速并行通讯系统
5.14 8XC75系列单片机基于软件的UART的实现
5.15 单片机与IBM/PC机通讯的新型接口及编程对照

第六章 微机系统的电源技术
6.1 掌上计算机高效稳压电源的设计
6.2 介绍两种新型开关电源
6.3 可调双输出高效稳压电源
6.4 开关电源外围监控专用集成电路概述
6.5 可编程集成开关电源控制器MAX 741及其应用
6.6 LR 6系列集成稳压器及其应用
6.7 单片机大功率开关型DCDC稳压变换器MAX 724 H
6.8 DC/DC变换器MC 34063 A的应用
6.9 MAX 731 DCDC变换器
6.10 用Si 9114开关型控制器设计高频DCDC变换器

第七章 系统的可靠性与抗干扰设计
7.1 计算机应用中几种有效的抗干扰措施
7.2 计算机控制系统的故障自诊断及辅助检查
7.3 单片机电力监控系统交流采样的实现及抗干扰措施
7.4 微机控制系统中通用光电隔离I/O卡及抗干扰问题探讨
7.5 数据存储器RAM诊断技术
7.6 在MCS-51单片机系统中实现双机容错
7.7 微处理器监控电路ADM 690~ADM 696的应用
7.8 低价格单片机系统监控电路MAX 703~709/813L及其应用
7.9 微处理器监控电路MAX 791
7.10 MAX系列监控电路与51单片机的两种实用接口方式
7.11 高电平复位输出有效微处理器监控电路
7.12 MCS-51系列单片机软件抗干扰技术中的误区
7.13 一种针对MCS-51单片机的软件抗干扰方法
7.14 微机实时监控系统软件抗干扰设计
7.15 几种高可靠的工控机软件故障自动重启动技术
7.16 电磁波干扰与塑料机箱屏蔽

第八章 应用开发中的经验与体会
8.1 8051单片机开发的几点经验
8.2 微机测控系统设计中应重视的两个问题
8.3 谈谈单片机系统的中断保护问题
8.4 PIC 16 C 71/PIC 16 C 84单片机应用中的问题与对策
8.5 PIC 16 C 5 X单片机增加异步串行I/O的方法
8.6 一种切实可行的8031单片机中断处理方法
8.7 8031单片机P 3口资源的充分利用
8.8 8031单片机串行接口复用的一种简单方法
8.9 8098单片机堆栈指针引起的软件故障
8.10 PSD 313和80 C 31连接时的一个特殊问题
8.11 8031编程中几个易被疏忽的问题
8.12 MCS-51单片机源程序中变量数据区的映射定位
8.13 PROM、 EPROM可多次编程的两种方法
8.14 单片机应用系统中EEPROM的合理使用
8.15 一种新型产品防护措施--程序下载技术
8.16 MCS-51程序的软件加密方法
8.17 固化程序后单片机用户系统不运行的分析
8.18 用WPS输入单片机源程序
8.19 一种多延时任务的软件处理方法
8.20 8253可编程定时/计数器组成多位计数器
8.21 双绞线的应用技巧
8.22 MCS-51单片机串行口扩展显示接口电路的改进
8.23 单片机应用系统死机的一种解决方法
8.24 自制简单而实用的不间断电源

第九章 综合应用实例
9.1 线阵CCD单板旋切厚度在线测量系统
9.2 高精度数字量信号发生器
9.3 短波无线电自动校时塔钟控制器
9.4 单片机控制的高精度测频仪
9.5 单片微机控制的超声波视觉识别系统

第十章 文章摘要

一、 单片机综合应用与新器件、新技术
1.1 工业级电子产品生产规范
1.2 MC 68 HC 05 SR 3芯片介绍
1.3 高性价比的PIC 16 C 71单片机简介
1.4 高性价比的PIC 16 C 71单片机及应用
1.5 基于E2PROM的单片机PIC 16 C 84
1.6 PIC 16 C 64单片机外部功能特点
1.7 PIC 16 C 64单片机及其并行通讯
1.8 PIC 16 C 5 X系列单片机软件中断的实现
1.9 以Z 180为核心的迷你型控制器系列
1.10 Z 84系列新型微控制器Z 84011/Z 84 C 11
1.11 Z 84系列新型微控制器Z 84 C 01和Z 84 C 50
1.12 Z 84系列新型多功能接口电路Z 84 C 90
1.13 80 C 51的缤纷世界
1.14 高性能的8031开发装置
1.15 89 C 51、2051单片机仿真与固化工具
1.16 8155在16位微机系统中的应用
1.17 MCS-51系列单片机存储器扩展方法及实现
1.18 多芯片组件及其技术发展现状
1.19 混合信号专用集成电路
1.20 现场总线一席谈
1.21 带有CAN总线接口的Philips P 8 XC 592单片机
1.22 PROTEL印刷电路自动布线解说
1.23 快速低功耗逻辑电路系列的分类
1.24 数据转换新概念--LOGDAC
1.25 存储器的函数变换功能及其应用
1.26 单片机系统的电平转换技术
1.27 支持多种单片机的可编程通用外围接口芯片PSD 3 XX
1.28 PSD 3 XX可编程单片机通用外围芯片
1.29 PSD 4 XX/5XX单片机通用外围芯片
1.30 新颖的在系统可编程逻辑器件(上、中、下)
1.31 FPGA和EPLD应用领域的研究
1.32 第四代可编程逻辑器件FPGA
1.33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电路设计
1.34 用PLSI高密度可编程逻辑器件进行逻辑设计
1.35 用ispLSI高密度在系统可编程逻辑器件实现双CPU控制器
1.36 用高密度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条码阅读器(上、中、下)
1.37 新型NVSRAM及其应用
1.38 串行EEPROM M 9346及应用
1.39 93系列串行EEPROM的使用
1.40 MOTOROLA单片机与I2C EEPROM的接口方法
1.41 串行EEPROM及其在8097单片机上的应用
1.42 串行E2PROM芯片93 C 46 N在定时抄表器中的应用
1.43 数字锁集成电路LS 7225及其应用
1.44 多功能日历时钟MSM 6242及其应用
1.45 二进制-电话脉冲转换器MC 14409及其应用
1.46 D触发器组成的(2N+1)/2分频电路
1.47 I2C总线I/O口器件PCF 8574的原理与应用
1.48 集成模拟开关的几种典型应用
1.49 高性能低泄漏CMOS模拟多路开关
1.50 光电开关概要
1.51 光导纤维光电开关
1.52 OKI干簧管的特性和应用
1.53 电子温度传感器与控制器TMP-01的应用
1.54 特殊半导体及其应用(系列讲座)

二、 数据采集与前向通道接口_技术
2.1 同步采样测量交流电参数的数据处理方法
2.2 单片机线性化技术和扩展线性范围的方法
2.3 电桥输出线性化方案
2.4 人体红外传感信号处理器SNS 9201
2.5 热释电人体红外传感器原理与应用(上、下)
2.6 热释电人体红外传感器及其应用
2.7 热释电传感器SD 02的使用
2.8 红外传感信号处理器--BISS0001
2.9 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器的自校准
2.10 8098单片机在光纤压力传感器中的应用
2.11 MPX 4100系列绝对压力传感器
2.12 HTS 1型集成温度传感器的高测量精度应用
2.13 新颖智能温度传感器
2.14 远距离传输前置信号处理器
2.15 自备隔离电源的微封装隔离放大器ISO 212 P
2.16 新型精密电流灵敏放大器MAX 471/472及其应用
2.17 AD 811视频运算放大器的主要技术性能及其应用
2.18 带基准点补偿功能的热电偶放大器AD 594/595及其应用
2.19 高压差分FET放大器171
2.20 OPA 128静电计级运算放大器
2.21 新型应变信号放大器1B 31
2.22 采用AD 7118数控衰减器的数控AGC系统
2.23 MAX 29X系列8阶有源低通滤波器及应用
2.24 单片机控制的自动跟踪线性滤波器
2.25 线性有源滤波器MAX 274/275构成的几则电路
2.26 16路8位A/D转换器ADC 0816原理及其应用
2.27 单电源低功耗A/D转换器ADC 1005及其应用
2.28 8路12位A/D转换器MAX 180及其应用
2.29 AD 574A模数转换器的更新换代产品--AD 1674
2.30 12位100 KSPS A/D转换器AD 1674的原理及应用
2.31 新型±14位串行A/D转换器MAX 110/111及其应用
2.32 模数转换器AD 676原理与应用
2.33 低价格16位模/数转换器AD 1380
2.34 新型312位双积分A/D转换器MAX 139的应用
2.35 A/D转换器ICL 7109与MCS-51单片机的最简接口电路
2.36 带微处理器的5 12位A/D转换器的原理与应用
2.37 视频A/D转换器CA 3306的原理及应用
2.38 用单片机资源实现快速高精度模数转换
2.39 单片同步V/F转换器AD 652原理及应用
2.40 87 C 752 A/D和PWM应用
2.41 一种基于单片机的高精度低成本A/D方法
2.42 两线制变送器电路
2.43 变送器集成电路XTR 101
2.44 XTR 103变送器及其应用
2.45 一种实用的热电偶温度变送器
2.46 AD 693在温度测量中的应用
2.47 多路热电阻测温电路
2.48 数字万用表测温接口电路
2.49 采用PN结温度传感器的数字测温电路
2.50 一种高速线列CCD驱动电路
2.51 从线象传感器CCD读取多个数据的接口_技术
2.52 智能高精度线阵CCD摄象机的研制与应用
2.53 高精度CCD测径仪的设计
2.54 一种利用交流量的瞬时值快捷精确测量交流电参数的新方法
2.55 一种拓宽信号周期测量范围的新方法
2.56 一种高精度数字温度测控电路
2.57 电子设备温度的巡测
2.58 红外技术在数据采集中的应用
2.59 TSS-400智能传感处理器及其应用
2.60 宽范围高精度频率测量方法
2.61 示波极谱仪数据处理机
2.62 利用8031单片微机在线检测相位差
2.63 无损伤脉博血氧饱和度监测技术
2.64 智能倍频接口在单片机V/F测量中的应用
2.65 一种分布式总线型高速数据采集网络系统
2.66 机载激光测距仪控制与数据处理系统
2.67 活塞环径向压力分布的单片微机检测系统
2.68 8031单片机构成的真空接触器自动测试系统
2.69 胶合板单板厚度的在线自动测量系统
2.70 无线式多功能心脏监测系统

三、 伺服控制与后向通道接口_技术
3.1 关于超线性数模变换器的设计分析
3.2 CMOS 12位串行输入乘法D/A转换器MAX 543及其与单片机接口
3.3 单片数模转换器AD 669的原理与应用
3.4 特殊数/模转换器件AD 390的应用
3.5 一种新型可靠的倍频鉴相输出电路
3.6 用EPROM构成的多种步进电机驱动电源
3.7 多台步进电机的分时异步控制
3.8 接近理想的交流可控硅开关
3.9 MOC 3061触发晶闸管过零调功
3.10 单片微机智能温控仪在大功率电加热系统中的应用
3.11 用EPLD芯片设计的步进电机驱动电源数字逻辑
3.12 利用8098实现多路可控硅高精度调功调压的新方法
3.13 专用电路KJ 005及其应用
3.14 晶闸管触发模块KM-18-3的应用
3.15 MOC 3050系列光电双向可控硅驱动器
3.16 步进脉冲分配器CH 250及其应用
3.17 HS-2200 S系列软启动固体继电器
3.18 超大功率交流固态继电器的新进展
3.19 步进电动机调频调压电源
3.20 双8098并行系统在交流调速中的应用
3.21 采用IGBT的直流电机调速控制器
3.22 西门子直流调速模块分析
3.23 直流电动机速度/位置控制专用集成电路
3.24 数字式单相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器
3.25 吹塑机JVF变频调速系统
3.26 分布式电机控制的计数输入/脉宽调制输出通道
3.27 模糊控制应用研究--介绍一种智能化工业熨斗
3.28 模糊控制在工程应用中的实现方法
3.29 模糊温度控制器的实现
3.30 对板器的模糊控制
3.31 模糊控制变频调速给水系统
3.32 全自动空调器模糊控制策略
3.33 立窑水泥煅烧的模糊控制
3.34 四路可编程时间控制器
3.35 单片机8路时间控制原理及应用
3.36 通用温度液位集散控制系统的研究
3.37 87C752全自动重合闸控制器的设计
3.38 卷取机的单片机控制
3.39 金铃XQB 35-18型全自动洗衣机的控制电路
3.40 单片智能伺服控制器及应用
3.41 8098单片机电阻炉温度控制系统
3.42 8098单片机电阻炉温控系统
3.43 高粘度流体计量仪的单片机控制系统
3.44 发动机运动件疲劳试验机转速的智能PID控制
3.45 智能创花拌胶的双参量随动控制系统

四、人机对话通道接口_技术
4.1 8279可编程接口电路扩展应用的设计
4.2 BCD码盘与微机的几种接口电路
4.3 16键译码器MM 74 C 992的应用
4.4 热敏式智能微型打印机实用电路
4.5 用双单片机实现在线测量仪无停止工作的打印
4.6 LQ-1600 K打印机与8031单片机的接口及编程
4.7 一种廉价的微机显示、打印系统
4.8 摩托罗拉LCD驱动器
4.9 EDM-12832 A点阵图形/汉字液晶显示组件
4.10 液晶显示模块的应用
4.11 TCM-A0696模块及其应用
4.12 DMF 5000系列液晶显示模块与接口_技术
4.13 点阵式液晶显示器DMF 5001与单片机的接口及编程
4.14 点阵液晶显示器与8098单片机直接访问式接口
4.15 PWB 16188 A可编程液晶显示器及与8098单片机的接口
4.16 一种多位LCD显示驱动电路
4.17 一种新的单片机驱动LCD的方法
4.18 用MAX 749产生LCD用负电压
4.19 无线液晶显示系统
4.20 从动态液晶数码显示器截取显示数据的研究
4.21 采用微处理器控制点阵液晶显示器的编程设计
4.22 用PL/M高级语言编写的LCD汉字显示程序
4.23 TSC 827型液晶条图转换器
4.24 光柱显示扫描器CH 261的应用
4.25 液晶智能显示终端
4.26 新型四重显示仪表的电路设计
4.27 I2C总线显示器件SAA 1064原理和应用
4.28 用ICM 7218构成的LED数码管显示电路
4.29 单片机并行控制LED显示屏系统
4.30 大屏幕显示驱动专用电路SE 9401
4.31 ZX-1型大屏幕LED智能显示系统的设计
4.32 视频显示发生器MC 6847与单片机的接口_技术及软件设计
4.33 单片机应用系统的高分辨率CRT显示器接口
4.34 MCS-51控制多个TC 8830 AF
4.35 语音处理器T 6668与微处理器接口_技术
4.36 T 6668语音板与微处理器接口_技术
4.37 语音处理器T 6668扩展动态RAM时易忽视的普遍错误
4.38 QX-80和QX-M90语音录放集成电路(模块)
4.39 QX-R系列抗断电语音录放电路(模块)
4.40 HY 410/HY 420单片永久记忆型语音录放集成电路
4.41 DPY 01高音质单片语音录放电路
4.42 高级语言处理器SR 460的应用
4.43 高品质的语音录放电路及其应用
4.44 ISD 1000 A系列单片录放型语音集成电路的原理与应用
4.45 程控语音调制集成电路HT-8950及其应用
4.46 LH-2语音录放集成电路模板及与微机的接口配置
4.47 车站售票处用语音报价器
4.48 16路语音报警器及其固化装置

五、 网络、通讯控制与多机系统
5.1 单片机测控系统及其通讯网的设计
5.2 8031单片机系统双机并行通讯
5.3 超过256个从机的MCS-51单片机的多机通讯
5.4 符合CCITTV.14标准的单片同步/异步转换器MAS7838
5.5 高性能MAX系列RS-232收发器
5.6 一种RS-232C串行通讯接口扩展的方法
5.7 打印机的IEEE-488接口卡
5.8 μPD 7210智能GPIB接口芯片及其接口驱动程序的C语言编程
5.9 IBM PC与MCS-51通讯的新方法
5.10 IBM PC机与MCS-51的主从式数据通讯
5.11 PC系列微机与51、96系列单片机主从分布式多机串行通讯
5.12 8098单片机与80386微机的通讯
5.13 8098单片机与PC/386的新型通讯接口
5.14 8031以直传方式接收PC发送高速数据的通讯接口
5.15 PC机间一种高速并行接口设计
5.16 计算机控制系统双机并行通讯
5.17 双机并行16位数据通讯
5.18 利用PC机打印口实现微机间并行双向通讯
5.19 可编程并行接口8255 A在单片机和高档微机并行通讯中的应用
5.20 利用双端口存储器实现CPU间高速可靠数据通讯
5.21 8031向外设高速直传的一种接口电路
5.22 串行异步通讯数据的自适应解调方法
5.23 具有光隔的8098单片机多机通讯电路
5.24 一种廉价的实现多机通讯的通讯变换器
5.25 远距离读表多微机串行通讯网络
5.26 分布式微机温湿度检测数据通讯系统
5.27 全双工远距离分布控制系统
5.28 湿式自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
5.29 8031单片微机控制系统在超短波电台中的应用
5.30 编码器/解码器专用芯片及其应用
5.31 新型编解码集成电路及应用
5.32 编/解码集成电路ZD 6631/ZD 6632及应用
5.33 编码器PT 2265和解码器PT 2275的特性及应用
5.34 MC 145436 DTMF解码器及其与8031单片机的接口设计
5.35 利用8031单片机产生DTMF信号
5.36 通用遥控解码电路
5.37 新型无线长波编码遥控器
5.38 实用无线数传调制解调器
5.39 通用遥控集成电路LC 2190和LC 2200的原理及应用
5.40 高性能单片调制解调器MC 145422
5.41 ST 7537--新一代在电力线上进行通讯的调制解调器芯片
5.42 电话遥控的实现
5.43 红外遥控在单片机系统中的应用
5.44 一种应用于分布式微机控制系统的高可靠通讯方式
5.45 BITBUS通讯驱动保护器的设计与应用
5.46 分布式测控仪器远端复位电路
5.47 双8051 CPU分时主从机技术在窄间隙埋弧焊过程中的应用
5.48 8098单片机温度测量及通讯系统

六、 微机系统的电源技术
6.1 带隙型集成电压基准源的应用
6.2 可校准低漂移的4.096V/5V/10V电压基准
6.3 精密基准电压电路
6.4 一种电流反馈式自激半桥DC/DC变换器
6.5 单片升压DC-DC变换器
6.6 MAX 731 DC-DC变换器
6.7 PWR-SMP系列开关式直流电源变换器
6.8 MC 34063集成开关电源电路
6.9 一种新型的压电陶瓷驱动电路
6.10 单片机控制交流稳压器的设计
6.11 用UCC 3889设计高效、紧凑的低功率开关稳压电源
6.12 一种高精度跟踪式供桥稳压电源
6.13 一种新颖的开关电源电路
6.14 介绍两种新型开关电源
6.15 东芝大屏幕彩电开关电源电路分析
6.16 氢镍/镉镍电池快速充电集成电路BQ 2002的应用
6.17 可编程快速充电集成电路MAX 712/713
6.18 镍镉电池快速充电控制电路U 2402 B
6.19 MAX 712/713 电池快速充电控制器
6.20 用MC 68705 P 3构成高效快速充电器

七、 系统的可靠性与抗干扰设计
7.1 监测系统中软件抗干扰设计与实现
7.2 单片机在无线通讯系统中的抗干扰措施
7.3 测控系统中智能式微打的抗干扰措施
7.4 计算机应用中几种有效的抗干扰措施
7.5 瓦斯网带窑微机测控系统中的抗干扰措施
7.6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抗干扰措施
7.7 微机应用软件的硬件加密法
7.8 计算机防电磁泄漏技术
7.9 微处理器监控电路
7.10 一种新颖的单片机监控电路
7.11 用单片机设计抗干扰监控电路
7.12 单片机监控电路的分析和一个实用的多功能监控电路的介绍
7.13 看门狗技术在工控系统中的应用
7.14 非易失性控制器DS 1210芯片特点及应用
7.15 SRAM的掉电保护电路
7.16 单片机测控系统的掉电保护设计
7.17 适用于微机控制系统的保护电路
7.18 单片机控制的无线通讯保密器
7.19 MCS-51程序的软件加密方法
7.20 单片机系统硬件诊断原理及应用
7.21 大功率晶体管模块易损的主要原因及解决途径
7.22 放电管的测试和应用
7.23 提高DC测量技术

八、 应用开发中的经验与体会
8.1 单片机扩展系统的复位方法
8.2 一种新颖的复位电路
8.3 使8031采用的地址线成为I/O口
8.4 8031单片机系统中DRAM的简单刷新方法
8.5 8031单片机内部定时器的重叠使用
8.6 MCS-51单片机源程序中变量数据区的映射定位
8.7 MCS-51单片机外部中断源扩展电路的设计
8.8 8098单片机存储系统寻址扩展方法研究
8.9 8098单片机的使用
8.10 Intel 8098单片机在使用中的几个问题
8.11 8098单片机模拟量输入和输出通道
8.12 对"用CD 4051提高8098单片机内10位A/D转换器分辨率的方法"的改进
8.13 8098单片机外部中断键盘设计
8.14 用HSI对80 C 196单片机外中断源的扩展设计
8.15 PIC单片机应用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8.16 PIC 16 C 5 X子程序调用深度的扩展
8.17 PIC 16 C 5 X单片机I/O端口及编程
8.18 单片机扩展系统的一种特殊故障与排除方法
8.19 在工控系统中怎样合理使用中断技术
8.20 8279编程中"死键"处理
8.21 EPROM快速编程法
8.22 延长E2PROM使用寿命的一种方法
8.23 按小扇区擦除和编程的ATMEL Flash Memory及应用
8.24 位总线的改进设计
8.25 给TANGO加汉字元件库
8.26 用TURBO-C语言实现汇编语言中的函数表格
8.27 新颖实用的图文数据提取方法
8.28 单片机汉字信息处理
8.29 用户自定义汉字库及其在工控场合的使用
8.30 Borland C++ 与汇编语言之间指针的传递

九、 综合应用实例
9.1 微波加热系统的自动化管理
9.2 分布式电度表自动抄表监测系统的开发
9.3 瓦楞纸板生产线上飞剪机自动控制
9.4 光纤在浓度测量中的应用
9.5 速度传感器在加热装置中的应用
9.6 显示驱动器在自控装置中的应用
9.7 TMC 2023数字相关器及其应用
9.8 高频波形产生器MAX 038及应用
9.9 8031单片机在电子化工程图表中的应用
9.10 单片机在公共汽车上的应用
9.11 单片机在电力系统频率测量中的应用
9.12 单片机在自动称量机中的应用
9.13 单片机在抢答仲裁系统中的应用
9.14 生物阻抗测量系统的研究
9.15 智能化多路分布式湿温仪实验研究
9.16 污垢热阻在线测试仪的研制
9.17 用于油管长度测量的智能型测长仪的研制
9.18 电容式自动调高控制装置的设计
9.19 降低单片机便携式仪表功能的软、硬件设计
9.20 自动调高仪与执行机构的接口设计
9.21 一种磁卡读/写器的设计
9.22 电子收款机的设计与实现
9.23 电脑考勤打卡机设计
9.24 超声波测距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9.25 单片机控制的频率合成器的设计
9.26 BLY-3型鞋用电脑剥离仪
9.27 智能多参数石油计量仪
9.28 霍尔集成电路及其在磁法覆盖层厚度测量仪中的应用
9.29 在线薄膜测厚仪
9.30 袖珍式光纤铝水测温仪
9.31 一种利用EPROM实现线性化的测温仪
9.32 多功能程控测试仪
9.33 智能侧滑仪
9.34 采用单片机技术的电线电缆计长仪
9.35 空气离子侧量仪
9.36 微型遥测扭矩仪
9.37 单片机8031构成的智能转矩转速测量仪
9.38 一种宽测速范围的转速监视仪
9.39 用单片机实现的简易相位计
9.40 高精度频率计
9.41 低功耗压力长期自记水位计
9.42 用EPROM构成多路信号产生器
9.43 多频率信号发生器
9.44 单片机控制的宽频带频率合成器
9.45 单片机控制的多功能点钞机
9.46 用PIC单片机设计廉价通用定时器
9.47 新颖实用的红外探测防盗报警器
9.48 用GAL器件实现音频、脉冲兼容多功能限拨器
9.49 电台智能控制器
9.50 无触点键盘校线器
9.51 一种实用可靠的氢气检测器
9.52 电话自动呼叫器
9.53 红外遥控自动收费系统
9.54 智能报盗电话的研制
9.55 微机多路监控报警系统
9.56 安全自动报警系统
9.57 集散式监控多路火灾报警系统
9.58 智能控制低温恒温系统
9.59 单片机间歇式称重配料系统
9.60 用单片机控制的柴油发电机状态监测系统
9.61 多功能无线心脏监测系统
9.62 8098单片机控制的船舶主机遥控模拟装置
9.63 水泥定量包装微机控制装置

(建议不要直接点击打开,使用右键--另存为或下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