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51汇编,请教,为什么位操作没有XRL (异或?)

楼主(2011-12-18):
初学51汇编,请教,为什么位操作没有XRL (异或?)

网友:
您说的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网友:
只要异或一个位么、、不如一下异或八位吧。。然后看需要

网友:
X ^ C

JNB X,label
CPL C
label:

网友:
估计本来设计是有的,后来做芯片时忘记了,定型了,不好再改了;所以51指令有一个闲置的,有部分公司产品做复位用

网友:
难道ANL和ORL支持位操作而XRL却不支持吗?

网友(2012-04-28):
当然有了。看手册

网友:
异或这么常用的指令不可能没有的、

网友A:
位操作没有异或操作,但字节有XRL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操作没有异或操作,但字节有XRL指令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