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陀螺不会漂移?

楼主(2011-12-19):
刚刚测试朋友模块上的陀螺芯片,发现其数值很稳定,是st的LPR550AL双轴模拟传感器,用万用表测x轴静置20分钟其输出电压一直在1.217~1.218之间徘徊,偶尔到1.219,在测试开始的前几分钟里动过几次,依然能回到1.217~1.218之间;后来用手指压住芯片(想改变其温度),其输出依然不变化。不解

网友:
我用的是l3g4200d 数据也挺好的  漂移不大

楼主:
那岂不是不用做修正了?不会吧?

楼主:
通过与“majianjia”同学的讨论得知原来大家说的陀螺飘逸是指积分后的数据漂移,疑问解除

网友:
恩 就是指积分测量数据漂移  你的双轴陀螺仪可以 积分求的角度 正转90  再反转90度 看是不是 0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l3g4200d 数据也挺好的  漂移不大
您好我用的也是l3g4200d,为啥我觉得我的漂的就很厉害呢?还有一个问题就它的性能指标这么多,哪一个才是说明漂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