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让NRF24L01实现 自动收发?????

楼主(2011-12-19):
请大家帮帮忙   怎么样让NRF24L01实现全双工的通信   就是可以收发   我这里只用按键选择进入那种模式,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做到让他们之间自动互相的收发   请高手修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按下A方发射鍵(触发)电波只发射1秒,此时B方接收并解码中止后改成为发射狀態也只发射1秒,現在A方变成執行接收并解码.....循环下去,重点在于一开始"触发"的动作。是用在这种无线收发产品的测试,A为被测物,B为良好品。
补充:这就是一个测试制具,三个月前应要求也做了个这東西,以HT12E丶HT12D及若干二极管丶三极管,月前才又修改几个电阻值使得电压可低至2.1V,公司都有著作杈沒法给线路,其实也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
你好!你说的这个我试验了,发现不可以,我也没有找到原因的,则继续请教你了。我的QQ:1135245312  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