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STM32中使用Flash模拟EEPROM

楼主(2011-12-19):
关于这个话题已经有很多贴了,况且官方也出了操作例程,但是感觉还是比较繁琐!

    最近要用到这个功能,例程看了半天还是不怎么明白,最后只好仔细阅读了下<STM32F10xxx闪存编程>,感觉其实挺简单的,就是按照资料上说的操作相关的寄存器就可以了。

    附上源程序:

#define                PAGE_ADDR                                (0x08000000 + 63 * 1024)

/***************************************************************************************************
* 函数名称: MemReadByte()
* 函数功能: 从存储器中读出num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 *dat:读出数据的保存地址
*                        num        :读出的字节数
* 出口参数: 0:操作失败;1:操作成功
* 使用说明: 无
* 创建日期: 2010年12月15日
***************************************************************************************************/
uint8 MemReadByte(uint16 *data,uint16 num)
{
        uint16 *temp_addr = (uint16 *)PAGE_ADDR;

        while(num --)
        {
                *data ++ = *temp_addr ++;
        }

        return 1;
}

/***************************************************************************************************
* 函数名称: MemWriteByte()
* 函数功能: 向存储器中写入num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 *dat:待写入数据
*                        num        :写入的字节数
* 出口参数: 0:操作失败;1:操作成功
* 使用说明: 无
* 创建日期: 2010年12月15日
***************************************************************************************************/
uint8 MemWriteByte(uint16 *data,uint16 num)
{
        FLASH_Status temp_stat;
        uint32 temp_addr = PAGE_ADDR;

        FLASH_Unlock();                                                                                                    // Flash解锁,允许操作相关的寄存器
        temp_stat = FLASH_ErasePage(PAGE_ADDR);                                                        // 擦出制定的页

        if(temp_stat != FLASH_COMPLETE)
        {
                FLASH_Lock();
                return 0;
        }

        while(num --)
        {
                temp_stat = FLASH_ProgramHalfWord(temp_addr,*data);
                if(temp_stat != FLASH_COMPLETE)
                {
                        FLASH_Lock();
                        return 0;
                }

                temp_addr += 2;
                data++;
        }

        FLASH_Lock();
        return 1;
}

#include "app_cfg.h"

uint16        write_buf[10] = {0,1,2,3,4,5,6,7,8,9};

int main(void)
{
        uint16 cnt;

           STM32Init();

        MemWriteByte(write_buf,10);
        for(cnt = 0;cnt < 10;cnt ++)
        {
                write_buf[cnt] = 11;
        }
        MemReadByte(write_buf,10);

    while(1)
    {
        ;
    }
}

     上面的程序是在63K开始的Flash中写入10个16位的数据,然后在把他读出来,当然在每次写时需要擦除一整页,只要数据不是非常频繁修改,不会影响Flash的使用寿命!

     简单吧,呵呵!

楼主:
上面调用的函数是标准的库函数!

网友:
其实这个最BUG的地方,就是不能单字节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flash都这样...不像sram那么方便

网友:
还要电池才行;

网友:
标记一下~回头试试~

网友:
这样操作不可靠,突然掉电数据容易丢失,官方模拟eeprom的例程是写满换页擦除的,均衡性和可靠性会好很多

网友:
没有 头文件

网友(2012-03-02):
正好参考学习下。谢谢

网友:
这样保存一些不是经常修改的值就不用外接一个eeprom了

网友:
好贴,这个要马克。

网友(2012-04-09):
谢谢,正在研究stm32的flash保存数据。

网友:
mark,刚好有用。

网友:
楼主费心, 我最近在有用到,用的是一样的方法!!!

网友:
最近真好要用,试试楼主的看看行不新

网友(2012-05-26):
15楼
"这样操作不可靠,突然掉电数据容易丢失,官方模拟eeprom的例程是写满换页擦除的,均衡性和可靠性会好很多"
能否说具体点?

网友(2013-05-30):
这个要mark的,以后写flash用的上

网友:
一进来就开始擦除   temp_stat = FLASH_ErasePage(PAGE_ADDR);                                                        // 擦出制定的页
这样每次写数据前都必须先把所有有用的数据读出来,然后调用擦除,再写入......

网友:
mark,以后备用。

网友:
这个我用过,只是写的时间比较长。不过如果用外部计数,定时器什么的会影响的。

网友:
我也用过,是对音频数据保存 感觉没那么麻烦啊  就是调用俩函数 一个是FLASH擦除 一个是写半字

网友(2013-08-10):
楼主人太好了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顶一下吧

网友(2013-10-14):
我用楼主的调通了。。官方的死活调不通。楼主好人,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这一块一直用的现成的代码,看了你这个我明白了。

网友:
正在寻找解决类似于此类问题的方法,楼主好人啊!!!

网友(2013-11-21):
顶一下,可以用!!!!

网友:
如何保证那片区域不会被程序覆盖掉? 就是先保留出那片flash

网友:
非常感谢,调了2天,用了楼主的程序才调通.

网友:
标记一下,或许用得上

网友(2014-01-15):
留个记号,下次用到再来!谢谢分享!

网友:
最小是16位的数据

网友(2014-03-30):
标记下,用的上。顶一个

网友:
在实际运用中,Flash 与 EEPROM 存储少量参数配置信息到底哪个更可靠一点呢?现在公司用的是flash,之前公司用的是EEPROM。有相当实践经验的谈谈

网友(2014-05-09):
不错,拿来用了下,是正确的。

网友:
标记下  谢谢了

网友(2014-08-05):
mark一下,最近正要用到掉电保存数据呢

网友(2016-06-22):
这个果然有用,谢谢了。

网友:
这个如何保证那片区域不会被程序覆盖掉? 一点不懂呢,FLASH是不是读不影响寿命啊?好心人帮解答一下

网友(2016-10-13):
代码收到,可以用,谢谢。

网友:
当时板子上没有加EEPROM.用拔码开关选择功能,后程序功能越来越多,找到这个示例,拿来就可以用,

网友:
LZ为何不记录写入的偏移地址,然后根据偏移地址进行数据写入,就不用每次都要进行Page擦除操作

网友:
莫莫这也能火?

网友:
真正的模拟EEPROM在应用层看到的就是单双字节读写!!!

网友:
现在原子写的《STM32F4开发指南》中就有关于该方面的例程,大家可以去看看

网友:
st提供的库例程还是很有用,仔细看看基本上都能掌握,楼主还是很有心的告诉大家怎么操作

网友(2016-12-01):
正要用到,谢谢楼主!

网友:
加上浮点型读写就完善了

网友(2017-03-30):
mark  flash 保存数据

网友(2018-05-03):
要用,试一下

网友:
以后能用到,不错。

网友B:
玩玩可以,做产品还是在家一片EEPROM吧,就几毛钱,原因是程序的安全可靠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玩玩可以,做产品还是在家一片EEPROM吧,就几毛钱,原因是程序的安全可靠性。 ...

模拟EEPROM一样可靠,只是楼主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模拟EEPROM一样可靠,只是楼主这个……

如果你能保证程序绝对无bug,程序绝对不跑飞,那就是可靠的,不然意外飞入Flash写程序,结果是灾难性的。我一般bootloader后,就彻底锁死Flash的写操作,直到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能保证程序绝对无bug,程序绝对不跑飞,那就是可靠的,不然意外飞入Flash写程序,结果是灾难性的。 ...

已经量产

网友:
过几天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