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满载工作后,疑似带不动负载

楼主(2011-12-19):
上面是开关电源12v出来后的接线图,
在经过一天的工作老化后
结果12v经过两个二极管以后就没什么电压了,求解释啊
但开关电源12v能带动0.5A的风扇

ps:本想可能是输出时候的电容的问题,但两个电源都这样,有点怪怪的
观察了一下,两个开关电源用的都是差不多的原理

网友:
7805坏了吧,带多大电流的负载哦

网友:
二极管过热烧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个12v开关电源就正常了,跟二极管没关系吧

网友:
换的开关电源与先前不工作的电源是一样的么?

网友:
7805输出电容不合适吧

网友:
检测一下12V输出的电流。如果负载不是很大的话可以先把2个二极管拆掉,看看能否正常工作。才好确定是开关电源、二极管、7805到底是哪个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