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宏卡急停问题

楼主(2011-12-19):
维宏卡,就是网上180元德那种,我买了一块玩玩!但现在接线有点麻烦了手动自动都试了还算可以,现在有两个疑问

1.紧急停止没有,我急停接电源,按下后,马达停了。但电脑不知道,代码还在一步一步加工!有没有办法让软件也停下来?
2限位开关上面不应该是6个吗?
为什么是3个?限位开关是接靠近马达一端还是远离一段哪?

楼主:
莫非大家没遇到过?
还是没人玩这东西?

楼主:
不应该啊?坛里弄着的很多,高手们提示下吧?

网友:
我刚买了雕刻机,店主说也要用这个卡

我的150~~~~~~给我的

网友:
电脑代码没停是因为没有反馈给电脑E-STOP。3个限位,每一轴的两端是串联使用,所以板子上只提供了3个限位

楼主:
会4楼
难道维宏的这个卡没有提供急停功能?怪不的网上莫某断了4把刀。。。。
串联使用,哪限位就没意义了!两头永远不可能同时闭合啊?
我想过并联,但并在一起,电脑不知道到底是那端的限位触发?只是停止吗?然后手动回零

网友:
每个轴 只用一个限位需:

限位开关本身是常开就要并联
常闭就串联

电脑不需要具体是哪个限位触发了,因为他会自动按照当时的方向得知。

另外 这个限位是极限时用的,并不是你在加工时起什么作用。
这是最后的不让你撞车的保障了。碰到后,应该要重新校0位或对刀才保险。

网友:
你把急停和X,Y,Z轴限位任何一个串起来,应该就可以了。就当急停是限位了。呵呵。帮别人弄过3D卡,就这样用的。

楼主:
谢谢六楼的回复。有点明白了!

楼主:
同意7楼的方法!估计只有这种方法能让软件暂停了!